【求助】MMA9553读写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9-25):
最近用MMA9553做计步器的应用,但是有时候前四个字节能读取正确,有时候读取不正常,请问芯片上的复位引脚需要单独控制吗?

网友:
你好,楼主!
关于芯片电路的设计,最好参考芯片的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请通过以下链接查找参考手册: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y.jsp?code=MMA9553L

网友:
reset如何处理,读datasheet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