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占空比PWM调节精度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09-25):
PWM方波的占空比调节精度越高,指的是输出的电压越平滑吗?通过延长PWM波的周期,也就是说,降低频率来使输出电压平滑?频率越高,高频成分就越多,所以精度不高。。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比如定时器的时钟是8MHZ,PWM的频率为10KHZ的话,每个PWM周期可以分成800等分,PWM占空比最小的调节精度是1/800.    10k*800 = 8M,根据定时器的时钟,调节精度越高,输出的频率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定时器的时钟是8MHZ,PWM的频率为10KHZ的话,每个PWM周期可以分成800等分,PWM占空比最小的调节精度是1 ...

谢谢。。。。基础不扎实,努力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