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37 IO口测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4-09-25):
利用msp430f437的IO口测频率(1k左右),用定时器的外部中断测出的频率很准,但是如果利用IO口的端口中断,测出的频率值跳动很厉害,无法使用,是因为用端口中断的方法测频率根本不可行吗?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BIT0) == BIT0)                //P1.0,CH9
        {
                P1IFG &= ~(BIT0);           //Interrupt Flag Clear
                io10r++;
        return;
                //P3OUT ^= 0x04;                            // Toggle P5.1
        }
        else if((P1IFG&BIT1) == BIT1)           //P1.1,CH10
        {
                P1IFG &= ~(BIT1);           //Interrupt Flag Clear
                io11r++;
                return;
        }
        else if((P1IFG&BIT2) == BIT2)           //P1.2,CH8
        {
                io12r++;
                P1IFG &= ~(BIT2);           //Interrupt Flag Clear
                return;
        }
        else if((P1IFG&BIT3) == BIT3)           //P1.3,CH7
        {
                P1IFG &= ~(BIT3);           //Interrupt Flag Clear
                io13r++;
                return;
        }
}

网友:
一般测量频率都用定时器的外部捕获中断,误差是最小的,
你这是用I0中断来数数啊?然后1秒看数了多少啊?这误差大了去了。
如果非要用IO中断的话,可以在I0中断里面保存一个定时器的值,根据前后两次的值来计算频率啊,这样比数数好点点。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
捕获中断+1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