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NE555输出38Khz载波的电路,载波看不明白

楼主(2014-09-25):
很奇怪,不管是调R1,R2,还是C1,频率只会在26K附近和51K附近进行细微的变动,完全摸不着头脑。。。。

网友:
和理论计算一样吗

网友(2016-09-14):
电阻值太大了。电阻值除以100,电容值乘以100,再试试。

网友A:
1. 某些参数值下,仿真波形有左右摆动,甚或脉宽的大幅变动,表明状态转换没有在Vcc的1/3和2/3处进行。
2. 阻容参数微调,仿真波形不变或累计多了之后再突变一下。
这两点,都属于555仿真模型的问题。且在其属性中没有可以自行设置的选项。相信理论计算数据即可,不必深究。

在Proteus的仿真中,也会遇到上述状况,但在555的属性中有个“Timing Tolerance”选项,可以自行设置,从而获得稳定的正确的仿真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某些参数值下,仿真波形有左右摆动,甚或脉宽的大幅变动,表明状态转换没有在Vcc的1/3和2/3处进行。
2.  ...

非常感谢。
用Proteus仿真比Multisim仿真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用Proteus仿真比Multisim仿真效果好吗?

各有优势,没有必要为此一点而更换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