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充分利用MCU的内部RAM资源?

楼主(2014-09-25):
我在看LPC4357的datasheet时,看到其内部SRAM不是一片连续区域
第一块SRAM   0X10000000      第二块SRAM  0x1008 0000

而用MDK软件选择RAM区域时只能选连续区域,这样我如何才能充分利用它的RAM资源呢?

网友A:
RAM不是可以填好几块?

网友:
自己写个链接文件,后面就直接指定用这个做链接。

网友:
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B:
其实更要注意的是这几片RAM区的属性,然后合理分配。
主要是把这些主要连接外设的RAM做为外设的DMA。
他们并不跟CPU的D-BUS和I-BUS相连,CPU访问效率并不高。
而外设做DMA时却可以不占用总线带宽,这才是正道。

软件方面,会写链接脚本并控制不同的内存链接到不同的位置也是需要掌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更要注意的是这几片RAM区的属性,然后合理分配。
主要是把这些主要连接外设的RAM做为外设的DMA。
他们 ...

讲得灰常正点!

网友:
软件算法上多采取空间换时间的策略,用多的RAM来提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不是可以填好几块?

有效的只是你最后勾选的那一栏。

网友:
提供一种思路,在程序中直接将另一个区域的RAM定义为一个大数据池,需要用到的变量直接从这个数据池里面动态创建,这样就可以利用该区间了。而默认的RAM区域则由编译器自己决定使用

网友:
以前用pic的时候,可以修改pic的一些文件,如gld。ARM貌似也有类似的。

网友:
可以自己指定变量的存储位置的.

网友C:
这也能过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过审核。???

审核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更要注意的是这几片RAM区的属性,然后合理分配。
主要是把这些主要连接外设的RAM做为外设的DMA。
他们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加足够多的功能,RAM就利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