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快速PWM模式具有双缓冲"这个双缓冲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4-09-25):
内容就如题了。。。。菜鸟问神

网友A:
OCRn和OCRn缓冲寄存器

网友:
假设寄存器_R和R,你写寄存器时是写到_R中,实际参与工作的是R
_R什么时候更新到R?有些模式是立即更新的;有些模式是等一会儿再更新到R,这时_R与R中的内容不同,单片机根据R的内容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Rn和OCRn缓冲寄存器

CTC模式只能产生方波是吧,,木有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CTC模式只能产生方波是吧,,木有示波器。。。。

输出波形是靠OCNA比较匹配是改变逻辑电平,要么0、要么1,所以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波形是靠OCNA比较匹配是改变逻辑电平,要么0、要么1,所以是方波

明白了。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