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TM32 + 74HC573 + ULN2803

楼主(2014-09-25):
请教一下,STM32 + 74HC573 + ULN2803 控制的LED 会间歇性的受干扰,LED 会闪烁,找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干扰在哪?

网友:
这是要搞光立方么?

网友:
MODBUS+RS485+STM32+74HC573+ULN2803+32继电器,工作一直很稳定。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没问题,很好用的

网友:
驱动功率够不够

网友:
用过没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板子有一部分,接地不好,导致的。

网友:
如何好好接地果然是大问题啊

网友:
接地粗点。。。。。

网友:
我做过点阵屏用过这个方案,你看下是不是电源问题输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另外,你的伺服周期刷新LED的算法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