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人搞过dop吗?dsd over pcm

楼主(2014-09-25):
有人搞过dop协议吗?
目前在搞同轴,需要使用dop协议转。
有dop协议,现在是识别没问题了,但是声音还有问题。
dff的话是声音很小,大部分是白噪声。
dsf文件的话对于数据的存储没有写明,像dff就写明了高位在前,一个通道的8bit组成一个字节,每个通道是按字节顺序存放。

楼主:
记录一下:
dff文件:
  一字节左声道数据一字节右声道数据。高位为时间更早。

dsf文件的位顺序分2种,一种是 bits per sample 为1,一个是为8,位顺序相反。这里直接说为1的。
  4k字节左声道数据+4k字节右声道数据。  高位为时间更晚。

网友A:
兄台这是要高烧的节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这是要高烧的节奏啊

哈哈,随便玩玩。
现在DSD使用DoP传输没问题了,之前是spdif中没有加采样率等信息。

网友B(2015-10-10):
楼主用的是哪个Dop解码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随便玩玩。
现在DSD使用DoP传输没问题了,之前是spdif中没有加采样率等信息。 ...

SPDIF可以传其它高分音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哪个Dop解码器?

aune s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DIF可以传其它高分音频么?

其他高分音频是什么意思?
目前spdif最大支持192k 24bi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他高分音频是什么意思?
目前spdif最大支持192k 24bit

spdif最大支持192k 24bit??不知道呢。我以为只能16bit 44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dif最大支持192k 24bit??不知道呢。我以为只能16bit 44khz

对的,192k 24bit
dsd64数据量与176.4k 16bit相当,所以可以传输
dsd128的话就超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