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网IP地址怎样购买需要什么手续价格几何?想搞聊天服务器

楼主(2014-09-25):
购买了是不是还需要月租  贵不贵

网友A:
网上买个VPS或者虚拟空间即可,不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个VPS或者虚拟空间即可,不贵 。

要是代码迁移  IP地址就不能跟着迁移了吧  比如虚拟主机重启之后 IP地址会不会变呢?

网友:
公司的话好像可以直接联系电信,个人要是可以拨号获得公网IP的话可以用动态域名解析,不能的话就用二楼说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代码迁移  IP地址就不能跟着迁移了吧  比如虚拟主机重启之后 IP地址会不会变呢? ...

前半句没看懂。后一句,IP不会变。而且一般还得有个域名。通过IP访问太麻烦了。

网友:
贵,我们这边,20兆光纤,198呢还是168每月,6兆公网ip的宽带,2000多。。。

网友:
去电信申请即可。但是个人应该是无法申请的。具体的事情请去营业部问一下。或者可以用花生壳。

网友:
前期可以用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半句没看懂。后一句,IP不会变。而且一般还得有个域名。通过IP访问太麻烦了。 ...

比如从这个虚拟主机  换到其他的虚拟主机  比如阿里云到腾讯云啥的   一般聊天室的话 不需要域名也可  直接IP也不碍事

网友B:
最好用域名,如果你换isp,ip肯定要换,如果用的是域名,只需要换换解析即可

网友:
独立IP空间能用吗 ?

网友C:
独立Ip空间当然可以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代码迁移  IP地址就不能跟着迁移了吧  比如虚拟主机重启之后 IP地址会不会变呢? ...

重启不会改变。用过aws

网友:
我觉得 这个年代没有必要直接搭物理服务器了。要保证服务器稳定,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备份电源,空调...
所以不如直接使用 PaaS产品。譬如亚马逊的aws之类的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域名,如果你换isp,ip肯定要换,如果用的是域名,只需要换换解析即可 ...

那样的话 可以让用户自动更新软件吧

网友:
公网,打个电话后会上门来办理,一年大概一万

网友:
阿里云,55元/月

网友:
电信公网IP很多都屏蔽

网友:
点错了 接上面的  80端口也就是网页要带端口口才能打开

网友:
点错了接上楼     80端口 网页不能直接打开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个VPS或者虚拟空间即可,不贵 。

大神,用虚拟空间只能访问吗?我用GPRS模块向虚拟空间发送数据,之后通过虚拟空间转发到另一台不是公网IP的电脑上,可以吗?要编写虚拟空间的程序?用什么方法编程?

网友:
可以从阿里上买的,不贵,年租

网友:
直接联系电信, 有专门的企业代表会服务你的  呵呵

网友:
推荐买个虚拟机,附赠公网IP
不过自己有机器想固定的接入网络,可以去电信买一个

以上都是生产环境的推荐,自己玩玩不算

网友:
直接买,又可靠,又快,又便宜,用80端口,就虚拟主机,要其它端口,自己安装服务器端软件,就要虚拟服务器或者叫云主机什么的,还需要备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独立Ip空间当然可以用,我就是这样用的

买的是哪家的 ?

网友E:
我们当时记得是光光纤宽带,然后送4个ip,被我多要了几个,好像一共八个,不过现在也就用了两个。宽带一直用,ip一直送。

网友:
买个云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神,用虚拟空间只能访问吗?我用GPRS模块向虚拟空间发送数据,之后通过虚拟空间转发到另一台不是公网IP ...

可以的。另一台没有公网IP的机器要做端口映射。要编写程序,编程语言要看你买的是什么空间,ASP/PHP/JSP等等不一样。

网友:
直接办理电信光纤宽带,单位用户一般都是静态IP,但是80端口得另外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 可以让用户自动更新软件吧

让用户更新软件终究不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有更简单的办法,能够避免这个情况出现,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回21楼:租个vps就行. 这几天在研究fuhome.net   就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公司的话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另一台没有公网IP的机器要做端口映射。要编写程序,编程语言要看你买的是什么空间,ASP/PHP/JSP ...

谢谢大侠

网友:
阿里上好像可以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当时记得是光光纤宽带,然后送4个ip,被我多要了几个,好像一共八个,不过现在也就用了两个。宽带一直 ...

都是公网ip吗?

网友:
都是公网IP,现在的3W服务器就用了一个,以前Mail服务器用一个,,不过现在我补管理了,就没有了。

网友:
KTV图兔兔哈哈

网友:
买域名,不要买IP

网友:
我这里有个10M的IP 有24小时开机的电脑
本机IP: 123.157.xxx.xxx浙江省金华市 联通
有需要可以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