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图像处理板卡

楼主(2014-09-25):
大家好,恳请各路大神分析指教下此想法的可行性。
最近几位朋友在一起聊起机器视觉方面的东西,他们几位是搞机器视觉、光学的,主要是搞算法方面的,都是应用在检测设备方面的,总之就是那种打光、拍照,算法分析找出特征,然后让运动控制卡或者plc执行相应的动作。有些比较简单的设备,就用plc控制几个电机运动和io点,但都是需要一台电脑来做图像处理算法。他们的想法是,可不可以搞个系统集成,甩掉pc机,直接就一个相机,一套光源,一个嵌入式板卡,一套plc或其他。
其中嵌入式板卡要负责的工作是:
1.进行图像采集
2.算法处理分析
3.挂接驱动一个显示屏
4.应用界面
5.调节相机光源亮度
6.负责与plc或其他驱动器进行通讯等等功能。
我是做电子这一块的,问我能不能给出个方案,所以就折磨了一下,初步想法是,用dsp为主控芯片的方式来整这么一个板卡,可能会按需要扩展fpga,dsp我一直在用adi的bf609双核处理器,其中一个核负责跑uclinux,一个核负责算法的处理,之前也用过bf533做过图像采集。现在我想问下大家几个问题:
1.dsp作为图像算法处理,比如说blackfin609芯片(当然芯片可以换其他),对于一些比较常用的尺寸测量、缺陷检测、颜色检查等算法速度够不够,对于这点,我没多大的概念。
2.他们上位机开发的c++的算法,移植到dsp可不可行。
3.相机到板卡的接口方式是直接用网口或者usb的相机还是用模拟相机经过解码芯片到dsp,哪种方式好些。
4.用uclinux系统来做整体协调,在工业上应用,稳定性如何。
5.此想法的可行性及实用性和性价比如何。
想到的暂时就这么多吧,其实还一大堆疑问的,另外就是觉得按我现在的水平、阅历开发周期肯定比较长。现在只是把想法提出来,大家帮忙分析下。好像用ti的dsp来做图像处理卡的比较多,确实,ti的dsp有很多运算能力很强悍的,但好像都比较贵。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个omapl138应该也够,这个便宜

网友B:
你打算做的就是个智能工业相机咯

网友C:
感觉不太行,不过也看你具体应用了。很多CV的应用需要opencv之类的库的支持,光提供BF的硬件平台是不行的

最好的方案是把multi-core+fpga做在一起,伸缩性才强,类似zynq的方案

更niubi的方案是multi-core+fpga+many-core协处理器,类似paralllella的方案

网友:
Dm8168 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omapl138应该也够,这个便宜

谢谢你的回答,查阅了一下,确实价格比较低廉

楼主:
这个dsp比较强悍,1G的dsp及1.2G的ARM运算能力,可以留意下,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太行,不过也看你具体应用了。很多CV的应用需要opencv之类的库的支持,光提供BF的硬件平台是不行的

恩,多谢你的赐教,会继续跟进修改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算做的就是个智能工业相机咯

差不多是有这么点概念吧,但肯定做不到像那些康耐视那种集成度这么高的,康耐视的智能相机好像蛮贵的。

网友:
我们没甩掉PC,只是把PC和相机做在一起了,跑XP系统。很小的的一个东东。

网友:
手机控制,解魔方的机器,找一下,更加容易实现你的方案。

网友D:
上NVIDIA CUDA Jetson for TK1
TEGRA K1 192 NVIDIA CUDA 核心/8GB 内存/2.3 GHz
只要1599.....
这个系统跑一般的机器视觉没问题,只是如果想提升性能,CUDA编程是必须的,这块有点麻烦

就基本性能测试来说和现在用的GTX650差一个档次,比9600GT高不少
但是性价比高了不少
i5+8G+GTX650+电源等花的银子足够买两套了

网友:
这主要是软件的问题啊,其实就相当于把OPENCV库移植上去再另外写一个界面。性价比的问题在数量不多的状况应该都是开发费吧。

网友E:
我在上一家公司,就是做这个的,行业内叫智能相机。市场上最厉害的就数 日本基恩士的视觉产品,还有一些德国的产品,基本垄断了这个行业,因为技术优势吧,国内做的不多,有一家大恒图像在做。我们当初用的就是TI的DM6446,现在基本上是DM672 DM8168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ARM+DSP+FPGA速度够了,但是最好用并口CMOS芯片直接接到芯片上。DSP的编程还是C语言的,C++的支持不太好,而且DSP还要大量的代码优化工作(重点),代码逻辑改动还是比较大的,不优化不可能的,以换取快速的执行速度。 TI的处理器本来就是linux的方案,稳定性不用考虑,而且这种设备只能用TI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好的市场渠道可以尝试,等产品好了找市场,行不通,因为日本德国的产品性能很好了,多少年的市场考验。一般的相机在1到2万之间,大神级别的在10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NVIDIA CUDA Jetson for TK1
TEGRA K1 192 NVIDIA CUDA 核心/8GB 内存/2.3 GHz
只要1599.....

谢谢你的回答,没玩过这样的处理器啊,感觉好高级的玩意,不都是那些手机平板的专用处理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上一家公司,就是做这个的,行业内叫智能相机。市场上最厉害的就数 日本基恩士的视觉产品,还有一些德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你应该很有研究,受教了,会按照你的思路去再好好规划下,后续有问题希望能继续得到你的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NVIDIA CUDA Jetson for TK1
TEGRA K1 192 NVIDIA CUDA 核心/8GB 内存/2.3 GHz
只要1599.....

这个处理器什么价格,确实很强,能处理4K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处理器什么价格,确实很强,能处理4K

看了下某宝大多在380+

楼主(2014-11-12):
最终选了14楼的那个jetson tk1开发平台,买回来折腾了一个星期了。现在感觉比较棘手的是这块板子对工业相机的支持,工业相机对arm下的linux的驱动不知是否相机厂商都有提供。还没有拿工业相机测试过,但那些普通用的网络摄像机啥的,基本是没问题的。问下大家有没有比较了解工业相机的,像那些千兆网口的工业相机,有哪些厂商是提供arm平台下的linux驱动的呢?如果没有,自己开发个网口或者usb口的相机驱动困难么?jetson tk1是直接预装了ubuntu系统的,可以安装cuda、opencv、qt这些软件,可以直接在板子上面进行开发调试运行,挺方便的。

网友(2014-12-14):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查阅了一下,确实价格比较低廉

omapl138 比bf609 价格低多少呢
bf609的两个500Mdsp核是不是要比omapl138性能强点呢

网友:
ti的dsp来做图像处理的片子好像就是比adi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