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接收空气中的无线频道牛逼电视棒,可以做电路高频分析?

楼主(2014-09-25):
据说还是什么 软件无线电    是否可以DIY个廉价的电路高频分析仪呢

网友:
动态范围太小,定性可以,定量不行,不是频谱分析仪的料。

网友A:
锁定工作频段,只能收电视那一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定工作频段,只能收电视那一段的

不是,25M~1.8GHz全频段无缝覆盖。

网友C:
去搞个HackRF one,20MHz采样带宽,100M-6G,可以当频谱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搞个HackRF one,20MHz采样带宽,100M-6G,可以当频谱仪用

牛逼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25M~1.8GHz全频段无缝覆盖。

那样的话还不能分析2.4g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还不能分析2.4g啊

确实不能,55块钱25M~1.8G还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能,55块钱25M~1.8G还想怎么样?

能达到2.4G 就完美了  毕竟2.4G用的比较的常用

网友:
定性可以,定量不行,接收了自己搞搞解码还是挺有搞头的

网友:
搞个微波降频的能撸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搞个HackRF one,20MHz采样带宽,100M-6G,可以当频谱仪用

HackRF One除了带宽大点,实用性远比不上USRP1。

网友C:
HackRF one 还好吧,软硬件开源,不满意自己改好了。已经有不少第三方支持和社区项目了。

而且比USRP1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ackRF one 还好吧,软硬件开源,不满意自己改好了

USRP1也是软硬件开源啊,USRP1是2x2 MIMO,HackRF One是半双工,差太远了,根本没法改。

USRP1不贵吧,只不过被假基站坑了,淘宝禁掉了而已。

网友C:
屌丝级的应用,一般用不着双工吧。

实在不行,HackRF买2个,一收一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屌丝级的应用,一般用不着双工吧。

实在不行,HackRF买2个,一收一发

屌丝就玩电视棒算了,实在想看2.4G自己DIY个下变频器就行了。
就算2个HackRF也只是单通道全双工,同样单通道全双工的USRP B200比2个HackRF贵1k多而已,USB 3.0 56MHz实时带宽,可以覆盖300M 802.11n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屌丝就玩电视棒算了,实在想看2.4G自己DIY个下变频器就行了。
就算2个HackRF也只是单通道全双 ...

请高手带路,搞个秀外惠中的频谱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高手带路,搞个秀外惠中的频谱仪!

频谱仪建议参考MSA,完全开源并且有详细的搭建和调试步骤,元件也基本上可在淘宝买到,比较适合DIY。

有一定RF基础的可以参考S53MV的设计并做一些现代化改良,这个架构比较接近专业频谱仪,但分立电路和微带用得比较多,需要有一定的RF调试经验和仪器才能搞得定。

网友:
要是能把wifi的基带部分hack一下就好了,2.4G的频道就能方便扫描了

就是木有资料

网友:
牛逼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频谱仪建议参考MSA,完全开源并且有详细的搭建和调试步骤,元件也基本上可在淘宝买到,比较适合DIY。

请高手带路,搞个秀外惠中的频谱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高手带路,搞个秀外惠中的频谱仪~~

还有香港的一个HAM搞了个VNA,也可以参考。

我是纸上谈兵,坛里已经有人动手了,一起找他带路去?

向wangguanfu, yuhang, ibmx311等前辈致敬,开始整射频
射频计划第二步之VCO与锁相环(上接腔体滤波器)

网友:
可以拿来听听广播和手台啥的。。

网友:
mark 19l 频谱分析仪diy

网友:
都是高手!mark下!!!

网友:
配合sdrsharp 收听广播电视伴音,监听对讲机,分析ISM通信,分析空中频谱 功能非常强大
当初买这个就是为了分析为什么台湾数字地面波信号时有时无 结果发现跟国内的模拟电视频谱重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