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BLDC直流无刷电流环的算法实现

楼主(2014-09-26):
看论坛上挺多人讨论电流环的问题,但是没有发现有具体算法实现的帖子。求高手指教下,如何根据限制电流和实测电流实现电流环的控制?

网友A:
PID算法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算法控制就好了。

我了解到用PI算法就可以实现,但是我指的是具体代码实现。P和I的参数对应的是什么,输出对应的是什么?PWM脉宽的改变和电流变化有什么对用关系?

网友B(2014-11-15):
你好,BLDC的电流采集后要做park变换得到直轴和交轴的电流,一般BLDC直轴电流为0,交轴电流可控,就是转矩控制,这两个分别都要用pi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BLDC的电流采集后要做park变换得到直轴和交轴的电流,一般BLDC直轴电流为0,交轴电流可控,就是转矩 ...

你说的是正弦波驱动的,FOC的转矩控制,如果是方波驱动,电流闭环跟速度闭环一样,比较麻烦的在于,1.在负载变化较大的时候都能精确读准电流,滤波电路设计得好很重要,相移也不能忽略。2.试出一套最优的PID参数,即使这些参数不是那么完美的也能满足某些特性,比如说对稳定性要求很高,但调节时间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随便给个I参数也是可以达到满意的稳态误差的,只是调节时间可能不会满足要求。试这些参数就是耗时间做到精益求精而已。

网友D(2015-03-19):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正弦波驱动的,FOC的转矩控制,如果是方波驱动,电流闭环跟速度闭环一样,比较麻烦的在于,1.在 ...

请问BLDC电流是矩形波动的,在PI调节的时候是否需要滤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BLDC电流是矩形波动的,在PI调节的时候是否需要滤波呢?

滤波是肯定需要的啊!尤其是电流很小的时候,电源的开关频率噪声都会对电流采样有影响。

网友E(2015-05-11):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正弦波驱动的,FOC的转矩控制,如果是方波驱动,电流闭环跟速度闭环一样,比较麻烦的在于,1.在 ...

请问一下矩形波驱动下各相电流解耦过程怎么推导呢? 没有看见相关文献和代码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矩形波驱动下各相电流解耦过程怎么推导呢? 没有看见相关文献和代码呃 ...

我也没见过对矩形波电流解耦的,一般都是正弦波才解耦啊!将电流矢量解耦成直轴和交轴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