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数码管电压过高出现阴影问题

楼主(2014-09-26):
我现在同时使用8V,5寸每段限流电阻10欧母和6V,3寸数码管每段限流电阻100欧母,电压是12V,现象是一,5寸数码管电压高于10V就出现阴影,电压为12V时用软件清屏后仍然有阴影残留,当电压在8V到10V之间数码管显示正常。二,3寸数码管电压高于9V出现阴影,电压是12V后软件清屏不起作用,我在3寸数码管的电压端串入3个4148二极管,显示就正常了。以上显示正常时亮度低,请指教一下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还有如何提高亮度,谢过!!!

网友:
數碼管的本質是LED,LED主要是要恒流,而不是電壓。

网友A:
Q2BE极加1K电阻,减小R39到5.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BE极加1K电阻,减小R39到5.1K试试。

Q2BE极加1K电阻是为了保证Q2有效截止,Q2BE极加1K电阻有什么用?我按照您说的做了测试,没有明显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Q2BE极加1K电阻是为了保证Q2有效截止,Q2BE极加1K电阻有什么用?我按照您说的做了测试,没有明显的变化 ...

那你测一下在LED全灭的时候,电路中各处的电压,例如LED正负极、三极管各个极、IO口。
或者再这样试试:
短接Q1的BE极,或Q2的BE极,看这个数码管还有没有阴影;
再来个更绝的:
把Q1或Q2去掉,看数码管还有没有阴影。

网友B:
R39应该直接并联在PNP管的be,而不是作为NPN的负载管子,你这样,很容易产生PNP管没有被迅速关闭而有鬼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9应该直接并联在PNP管的be,而不是作为NPN的负载管子,你这样,很容易产生PNP管没有被迅速关闭而有鬼影。 ...

去掉R39一样会产生阴影,而且亮度没有提高,有没有办法让数码管的亮度提高一点?

网友:
最简单的换个高亮数码管,什么都不用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掉R39一样会产生阴影,而且亮度没有提高,有没有办法让数码管的亮度提高一点? ...

谁让你去掉R39的?你把R39放到现在这个位置,根本没有起到它下偏置电阻的作用啊,有漏光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