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TXIFG的数值问题

楼主(2014-09-26):
最近在看msp430x54的i2c模块,关于UCTXIFG的置位问题有些疑惑

如图可知寄存器默认位是1,然后register描述时:UCTXIFG is set when UCBxTXBUF is empty.那么这个set 应该是设置1,还是设置0呢?

楼主:
还有如图set2中:UCTXIFG is set again as soon as the data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buffer into the shift register.数据从butter寄存器转移到shift寄存器中。

那么butter 寄存器就应该空了,那么这里的set,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如图set2中:UCTXIFG is set again as soon as the data is transferred from the buffer into the shi ...

set是置位的意思,就是设置为1.reset是设置为0

网友:
楼上正解,,set置1,reset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