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终端怎样固定加入一个协调器网络呢

楼主(2014-09-26):
假如我周围有多个协调器 也就是有多个zigbee网络, 那我的终端想加入一个固定的协调器网络该怎么做呢? 需要怎样实现。

网友A:
要有多个zigbee网络必须保证各个网络的通讯参数(如 信道等)不相同。
以前做个一种方式。
设备再做公共一个学习模式,就是在该模式下所有设备按固定的参数通讯,通过上电按键进入该模式。
协调器长按键进入学习模式等待终端进入、终端按键进入学习模式连接上协调器,请求协调器正常通讯的设置参数,过程中的数据加密传输更好了。学习完成重启协调器和终端。

协调器正常通讯模式工作,终端用刚才学习到的通讯参数连接协调器。。当然如果有两个协调器同时进入了学习模式,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B:
PENID不同的啊,这个是不同网络的区别

网友:
同一个环境下的协调器多个存在的条件
1. PANID不同,如果不开启(zstack默认)的情况下,每个协调器在坚持到其他协调器存在的情况下,panid自动加1
2. 信道不同
所以LZ在这上面考虑解决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多个zigbee网络必须保证各个网络的通讯参数(如 信道等)不相同。
以前做个一种方式。
设备再做公共一 ...

我是这样的 让协调器建立好网络后 读出器 PANID 和信号通道, 在终端上 设置 PANID和信道 , 目前来看还是可以的,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多个zigbee网络必须保证各个网络的通讯参数(如 信道等)不相同。
以前做个一种方式。
设备再做公共一 ...

我在百度的时候发现一份资料 ! 能帮我一起看看么?
1  问题的提出
在一片不大的区域内,有数个信道相同的协调器,但是PAN ID不同。当设置了终端的PAN ID后,终端只加入和其上存储的PAN ID相同的协调器。目前本无线组网项目使用的是TI公司的CC2430,其上的ZigBee协议栈为TI的Z-STACK 1.4.3-1.2.1。由于TI公司的策略是终端比较随机的加入其中的一个协调器,即使其上已经定义了特定的PAN ID。从少量的实验来看,CC2430作为终端优先加入PAN ID号比较小的协调器。用户一般无法让终端选择,并且终端扫描网络和请求入网的过程都没有给出源代码。这样便给这类实际应用带来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NID不同的啊,这个是不同网络的区别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C:
TI的Zigbee方案采用的芯片目前主要为CC2530,CC2430已经被淘汰了。Z-Stack协议栈已经升级到2.6.2了。你为什么还在用那么老旧的方案?建议采用最新的方案和协议栈,bug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Zigbee方案采用的芯片目前主要为CC2530,CC2430已经被淘汰了。Z-Stack协议栈已经升级到2.6.2了。你为什 ...

我只是在网上看见有这么一个说法!居然升级到2.6.2了。

网友D(2014-11-12):
每个节点配一个UART口,配置PAN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节点配一个UART口,配置PANID。

首先 谢谢你的 回复 ,新手在请教一下,我在网上看见有这样一个说法,当有多个协调器网络的时候,尽管固定了PANID,也会加入信号强的协调器网络,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没有?

网友D:
你们也实现了白名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也实现了白名单?

哥们些! 可以分享一下白名单代码不,让我学习学习撒!

网友E:
zstack 变数实在太多,核心代码不开源,遇到又多

搞过一段时间   放弃了

实在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zstack 变数实在太多,核心代码不开源,遇到又多

搞过一段时间   放弃了

那楼主在做那个协议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楼主在做那个协议栈?

放弃zigbe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