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818电机驱动芯片求助!

楼主(2014-09-26):
直接说问题吧:电路是按照评估板画的,但是工作起来后芯片发热量太大,步进电机也会伴随着发热,连续工作10分钟温度大概可以达到53度,请问是我电路设计缺陷了吗?
附带一个问题:我让电机抱死的时候,电机会一直发出吱吱响的声音,而且发热速度超快....

网友A:
关注下,这个温度还行吧,静止状态下是否需要半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下,这个温度还行吧,静止状态下是否需要半流控制

对唉,我没有设置对它的半流控制,这个需要怎么配置,是硬件的改动吗?

网友B:
Vref控制一下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控制一下输出电流就可以了,

刚试了下,我这没办法测量电流,光调整电压的话,他一直都在响,电压为0的时候它还是在响,而且处于抱死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半流的话温度可能会煮熟鸡蛋。半流应该是用单片机控制吧

半流没办法用单片机控吧?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程序能控制电流的大小吗?怎么控制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看半流的控制原理是什么。如果没有自动半流的就要用单片机识别停车状态控制半流 ...

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我手动调,它还是会响。一直在发一种特刺耳的声音。

网友B:
r16 r17调大些,建议再看看datasheet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就算我手动调,它还是会响。一直在发一种特刺耳的声音。

停下来的时候 慢衰减 就不会有支支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下来的时候 慢衰减 就不会有支支声了

试过了,还是在响,现在的问题更奇葩了,把VREF调到0V,他还是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6 r17调大些,建议再看看datasheet

这个我也明白,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阻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明白,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电阻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谢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E:
这个片子好像是比较早的片子,当时好像还做了一块调试的板子,不过后来就一直没有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6 r17调大些,建议再看看datasheet

试过了,不行。我看了下数据表,没什么有用的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片子好像是比较早的片子,当时好像还做了一块调试的板子,不过后来就一直没有弄了。 ...

有这种现象吗?电机停下来的时候一直发出一种特刺耳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这种现象吗?电机停下来的时候一直发出一种特刺耳的声音?

当时就没调,特刺耳的声音是不是电流太大了,你试试把电流调小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就没调,特刺耳的声音是不是电流太大了,你试试把电流调小看看有没有效果。

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电流太大了,我调了下除非把它调到0就不响了,否则还是那样。
你说这个片子是不是跟我的电机不匹配,或者是有相位差?这个我该怎么测试下?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F(2015-09-06):
不动的时候我就断掉电机电源和失能drv8818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动的时候我就断掉电机电源和失能drv8818
楼主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还是解决了,只是需要你的电机跟VREF进行磨合,让声音达到最低就好~

网友G(2017-07-27):
想问下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电机跟VERF进行磨合就行了吗
声音大吗

楼主(2017-09-04):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楼主
最后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电机跟VERF进行磨合就行了吗
声音大吗

对的,这个是关键!

网友:
>53度
In one of our design, the motor temperature is contantly running at 90C.

网友H:
步进电机就是这样的,锁死的时候电流大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步进电机就是这样的,锁死的时候电流大发热厉害。

所以才有了半流控制那么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