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BZ编码器切换电路。

楼主(2014-09-26):
求一个ABZ编码器切换电路。
两个不同分辨率的编码器,A+/A-,B+/B-,Z+/Z- 5V电平输出,怎么切换两个编码器中的一个加两个都不接入的高阻态,共三种状态。
要电子开关切换,不要继电器切换。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
用CMOS4019 切换

网友A:
LZ没说清楚,编码器是6个输出端(A+,A-;B+,B-;Z+,Z-),还是3个输出端(A+/A-,B+/B-,Z+/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没说清楚,编码器是6个输出端(A+,A-;B+,B-;Z+,Z-),还是3个输出端(A+/A-,B+/B-,Z+/Z-)?  ...

6根线,+/-是互补的。

网友B:
差分转单端,然后用CD4066模拟开关来回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转单端,然后用CD4066模拟开关来回切换

转成单端,后面输出又要转成差分吗?有人这样用过吗?
还有模拟开关直接转6跟线不行吗?干嘛又要转单端?
模拟开关切换,有电阻的,那个对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提点建议吗,谢谢了。

网友:
要不用两片244?

网友:
引用 楼主:
6根线,+/-是互补的。

如果编码器输出是数字量(是高、低电平而不是正余弦电压)的话,可以采用价格便宜的数字开关(0~5V)切换就可以,不需用速度较慢的双向高电压(±18V)模拟开关。

网友:
8楼的方法楼主试试看

网友:
楼主先搞清楚为什么要用差分
差分是为了增强抗共模干扰的能力,那你应用的现场是否需要这种特性呢。
1. 如果你还需要这种特性的话,用差分接收器转成TTL,然后用数据选择器切换,再加带输出使能的差分发送器。
    或是用三选1的模拟开关切换 例如 CD4053 之类的,但要注意正负电压要高一点。
2. 如果环境足够好,可以只用差分中的一边信号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