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12V2W最小能做到多小?

楼主(2014-09-26):
现在的PCB体积有4×2×1(CM),这个体积能做到12V2W的规格吗?

要求过安规

网友:
这体积可以

网友:
要是过认证就麻烦点,还是可以放得下

网友:
可以的,参考led灯电源。

网友:
TI有电源设计库。直接输入参数。

网友A:
我们就有现成的电源模块 但是高度好像不行 体积是 38*17*13.5  12V 3W

网友:
LED电源和你的要求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有现成的电源模块 但是高度好像不行 体积是 38*17*13.5  12V 3W

金升阳或者周立功?

网友:
按80%效率来算功率体积密度 2W/0.8 /(4*2*1CM^3) = 2.5W/8CM^3 ≈ 0.31 W/CM^3
功率体积密度比较高,会比较挤。主要解决变压器的效率、功率驱动优化设计问题,如解决得好估计还是可以做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金升阳或者周立功?

不是  http://www.wljtech.com/cp_view.asp?id=272&dbid=d3 这个!

网友:
不带隔离应该可以,PI有这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http://www.wljtech.com/cp_view.asp?id=272&dbid=d3 这个!

你们这个有点高了,电源上方还要加入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