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困扰了很久的问题,关于无刷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4-09-26):
我一直都没用过无刷电机,但看淘宝上的无刷电机,小小的一个电机功率都能上千瓦,真有那么大功率么?电动小毛驴的功率也才500w左右,都能拖着两人跑了。
比如这个
Model        Max Amps                Lipo Cell        Max Power                KV(RPM/Volt)        Resistance                No-load Curren(7.4V)         Shaft Diameter (mm)        Weight
ST3674/4P        135A                        18V                2400W                3270KV                0.0033                 4.5A                                        Φ5.0                                 315g
                110A                        22V                2400W                2650KV                0.006                         3.1A                                        Φ5.0                                 315g
                90A                        27V                2400W                2200KV                0.0066                 2.7A                                        Φ5.0                                 315g
                78A                        31V                2400W                1900KV                0.0104                 2.2A                                        Φ5.0                                 315g
                72A                        34V                2400W                1700KV                0.009                         2.3A                                        Φ5.0                                 315g
                70A                        35V                2400W                1650KV                0.0115                 1.8A                                        Φ5.0                                 315g
                60A                        40V                2400W                1470KV                0.0164                 1.4A                                        Φ5.0                                 315g
                58A                        42V                2400W                1400KV                0.0153                 1.8A                                        Φ5.0                                 315g
还有这么大电流,电池受得了么。

网友:
可以的,电池是特别的动力电池来的。功率和电流最大值而已,不是一直那个功率运行的。

网友:
转速超高。

网友:
无刷电机有各式各样的,小功率的也有很多。比如,电脑风扇无刷电机、各类电钻和玩具无刷电机等,都是低电流的,电流不大于2A,电压5V~24V均有。

网友:
因为转速高,所以功率大

网友:
转速高,电流大,只是最大功率,平均功率除以2差不多

网友:
航模无刷电机12V电压电流能到100A,体积也就1/2个24500锂电那么大

网友:
之前买的一个11V13A航模电机空载电流1A,用电脑电源供电启动就保护,电脑电源是12V17A的

网友(2014-10-27):
转速高   能达到的   曾经上扭矩传感器测量过一个电机  550大小的外转子无刷  功率接近1KW  没敢再加载  应该还能大点  但是转速这么高  对轴承和减速机的要求都挺高的~

还有就是航模的无刷一般启动特性不太硬(无传感器的电机,螺旋桨负载没有起来的时候负载也小,不需要硬启动特性)   启动起来才能发挥能力~

锂聚合物电池非常强劲的

之前问过一家电调的,说要100A电调,对方回复说太小了,不做

网友:
电流非常恐怖的

网友:
这个看转速的,高转速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