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8.1系统系统太超前?

楼主(2014-09-26):
win 8.1系统不强制驱动签名怎样安装驱动,大神介绍下经验。谢

楼主:
请经历过得大神介绍下经验

网友A:
不用签名也可以啊,你下新版本的驱动

网友:
开机猛击f8,禁用签名。

网友B:
win7 64位也要强制驱动签名。打开测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签名也可以啊,你下新版本的驱动

大神能给个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也要强制驱动签名。打开测试模式。

大神       怎样打开测试模式啊

网友:
刚换上windows7的飘过~

网友C:
禁用强制签名,百度一下,很多网页都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禁用强制签名,百度一下,很多网页都用介绍

是的啊    不方便啊    想找个更方便使用的

网友D:
数字签名可以安装的啊, 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签名可以安装的啊, 没什么问题

  不方便啊    想找个更方便使用的方法

网友:
一直没用过Win8,最近一年连笔记本都扔了

楼主:
大家不要讲网上搜到的方法,能有自己的方式,更方便的,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还有几十天出WIN9了

网友E:
只知道楼上提到的方法,难道楼主总装驱动?

网友: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查一下win8下怎么处理……好像要进安全模式才能用未签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知道楼上提到的方法,难道楼主总装驱动?

就是感觉W8安装不太方便,才询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安装方式

网友:
之前win7用的软件上了win8后就不兼容,升级到win8兼容的又用用得又不顺手,果断换回win7

网友:
感觉还是win7更好用

网友:
win7 好用点,可能对win8.1还不熟透悉吧。。。。

网友:
听说微软不再用数字命名了。

网友:
win7 64bit最好用

网友:
我在一号店 买了个ASUS的笔记本  预装的 WIN8  用了两个月 实在受不了了  装WIN7 64  硬盘格式也不对貌似是什么 GPT 格式 只好把硬盘全部格式化 转化成 MBR的 然后才撞上去了 win7  搞了好久....都弄到凌晨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怎样打开测试模式啊

用管理员打开CMD,输入: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然后回车,手动重启一下,桌面右下角会出现“测试模式”的水印。

安装驱动就不会强制驱动签名了。

想要关掉测试模式就是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ff

网友:
win7+64bit 好用,受不了Win8系统!

网友:
大公司出的驱动一般都没有问题,同时也会出Win8.1的驱动,我正在使用8.1

网友:
Win8很好用,开机快,超稳定

网友:
鼠标右下角 进入metro-> 设置->更改电脑设置->更新和恢复->恢复->高级启动->立即重启;重启在菜单里 选择 带启动选项的启动方式,然后再重启,就可以看到F8菜单了,可以禁用驱动签名

楼主:
谢谢大家 !   买到8.1自动安装的了,不需要按楼上的方式安装驱动,插在电脑上就自动安装好了!

网友:
win8风格弄不懂,server2012也是一样

网友:
目前没有听到有朋友说windows8好用的
按习惯跳过windows8,记得当初按习惯跳过windows ME ,windows vista
看到同事使用windows8 就有一种强迫症,让他换系统
windowsXP 和 windows 7 非常好用
推荐 windows7 64bit 版

网友F:
如果没有原生支持win8的驱动,还是老老实实换回XP或7吧。禁用驱动签名只是单次有效,你装好能用了,下次启动就不禁用签名,然后又用不了。总之生不如死。

不过我发现我常用的都能在win8.1上工作,还是win8.1好,运行快,开关机也快。

楼主:
    已经购买回来   插在Win8.1系统已成功自动加载驱动,很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原生支持win8的驱动,还是老老实实换回XP或7吧。禁用驱动签名只是单次有效,你装好能用了,下次启 ...

Windows 8/8.1所謂關機快,衹是在你下令關機後,馬上切斷視頻輸出而已。其實後臺還在痛苦地結束進程,S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原生支持win8的驱动,还是老老实实换回XP或7吧。禁用驱动签名只是单次有效,你装好能用了,下次启 ...

原生支持win8的驱动 自动的安装了   已经测试   Win7  32 64   的电脑都试了下  ,很方便,  再不需要每次开关机了,马上找Xp试试

网友:
表示还没用过win8..额 我是不是太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dows 8/8.1所謂關機快,衹是在你下令關機後,馬上切斷視頻輸出而已。其實後臺還在痛苦地結束進程,SB ...

确实是。按开关到进桌面的时间不长,这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ndows 8/8.1所謂關機快,衹是在你下令關機後,馬上切斷視頻輸出而已。其實後臺還在痛苦地結束進程,SB ...

没错,win8平板挂个USBHUB就很容易看出来,屏幕灭掉后,USB的指示灯还亮着,得过上20来秒钟才熄灭,这种做法要是在台式机上,手快的看见黑屏就直接去按排插的开关,长此以往硬盘就惨了。

网友(2014-11-03):
最近新装了机,找天也装个win8.1试试好不好用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额,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