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芯片内集成多个内核的时代:XMOS牛了!

楼主(2014-09-26):
看来以后微控制器向着多内核多阵列发展了
XMOS公司的微处理器目前最多集成了16个内核。以后这电子科技的发展要飞起来了!呵呵,有点夸张。
感叹,如果让我再继续学习这多内核的新东西是否还能跟得上?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不过,多内核多阵列,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
年初的时候申请个开发版没批下来。。。

网友:
很早就申请到了一个XMOS开发板,但一直在吃灰,,,

网友:
多内核计数不奇怪, 各种显卡早就普及了

网友:
多核的用那种软件编程啊?如果裸奔要如何控制多核?

网友:
以后的技术真的很难想象会怎么发展

网友: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人在用xmos

网友A:
做个TIMER用掉1个核,做个UART用掉两个核,到时候你才发现什么叫核到用时方恨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TIMER用掉1个核,做个UART用掉两个核,到时候你才发现什么叫核到用时方恨少啊~  ...

它内部每一个核都可以跑500MBPS,还可以通过编程逻辑电路协同操作各个内核!
几个模块的处理能力对它其中的一个内核来说,根本就是毛毛雨。
(修改错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内部每一个核都可以跑500MPS,还可以通过编程逻辑电路协同操作各个内核!
几个模块的处理能力对它其中 ...

它的所有外设都是CPU通过类似GPIO翻转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你要做个全双工的通讯口就要两个核一个负责收一个负责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所有外设都是CPU通过类似GPIO翻转的方式来实现的,所以你要做个全双工的通讯口就要两个核一个负责收 ...

各有利弊吧。主要还是看算法实现。
他不至于500MBPS的性能只给某一个功能模块使用,别的模块不能使用了吧。那效率损失就大发了。厂家一定不会连这点都搞不明白的。
不过XMOS的处理器内核细节我还没仔细看,有时间我再好好看看IC数据。这芯片我也是今天才接触到的。
总的来说,多内核多阵列是微处理器的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有利弊吧。主要还是看算法实现。
他不至于500MBPS的性能只给某一个功能模块使用,别的模块不能使用了吧 ...

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一般MCU的各种专用外设,所有外设功能都是通过CPU编程实现,以达致最大的灵活性,这就是他们的设计理念。

网友:
这不成FPGA了么,还是玩parallella吧, 16/64核做协处理器

网友:
桌子上有几个xmos的TFT驱动芯片在吃灰

网友:
这还不如FPGA

网友:
还是专用外设好,可靠

网友:
编程比较麻烦,灵活性还是差了些

网友:
这东西HIFI上貌似用的不少,usb转I2S新出的都用的这个

网友:
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
看下来不如fpga+dsp或者fpga+核的方式好

网友B(2015-01-22):
本来想搞个USB解码,看网上XMOS指标牛叉的一塌糊涂,结果一细找,我去,难道要编程,要做二次开发??
跪了啊,X宝上已经漫山遍野的XMOS的USB传I2S的板子了,丫的是什么开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搞个USB解码,看网上XMOS指标牛叉的一塌糊涂,结果一细找,我去,难道要编程,要做二次开发??
跪了 ...

usb解码器很简单,不用二次编程开发,买个片子,然后xTIME Composer Studio编译器编译一下官方代码,烧写相关bin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解码器很简单,不用二次编程开发,买个片子,然后xTIME Composer Studio编译器编译一下官方代码,烧写 ...

哦,那需要专门的烧写工具以及官方那个什么IDE编译环境吧??

网友:
烧写器是XTAG-2,IDE编译环境是xTIME Composer Studio。

网友:
Xmos 的多核不知道能不能推广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它没有一般MCU的各种专用外设,所有外设功能都是通过CPU编程实现,以达致最大的灵活性,这就 ...

小的SPI,大的USB,网络,等等。。。那还得自己从位组合成字节的原始社会起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做个TIMER用掉1个核,做个UART用掉两个核,到时候你才发现什么叫核到用时方恨少啊~  ...

1个uart和一个timer用不了2个核心,
一个核心可以做多个外设或运行至多8个线程,
不了解就不要随便说,会误导别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想搞个USB解码,看网上XMOS指标牛叉的一塌糊涂,结果一细找,我去,难道要编程,要做二次开发??
跪了 ...

官方有公版的程序,烧进去就可以跑
当然,你也可以2次开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个uart和一个timer用不了2个核心,
一个核心可以做多个外设或运行至多8个线程,
不了解就不要随便说,会 ...

我英文可能不太好,你能不能告诉我文中高亮那一段是啥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英文可能不太好,你能不能告诉我文中高亮那一段是啥意思?

可否把这个资料的链接发的看看?
据我知道的,xmos的核不会这么不经用
这个是我的信息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ba08f01016j50.html

这个是xmos里面uart发送代码,单纯看代码量并不大,即使用verilog写,估计也用不了多少逻辑单元

如果干这点事情就占一个核的话,那xmos的使用局限性就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否把这个资料的链接发的看看?
据我知道的,xmos的核不会这么不经用
这个是我的信息来源

https://www.xmos.com/published/s ... components?secure=1

同类型外设一般可以复用一个核(每个核支持8线程,所以最后一段有提到两个核最多可以做8个UART),但不同类型的外设就不一定能复用了(至少UART的TX RX就不能做在同一个核),UART用掉两个核,多路带死区互补PWM等高级TIMER又要用掉一个核,一点也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xmos.com/published/stand-alone-uart-components?secure=1

同类型外设一般可以复用一个核( ...

呵呵,看来还是我的英文太差了,没看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英文可能不太好,你能不能告诉我文中高亮那一段是啥意思?

我来翻译一下吧:

UART有两个模块,一个是TX模块,一个是RX模块。(模块)有各自的逻辑核心调用UART客户端API,通过通道(CHANNEL)连接到另一个逻辑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