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空心杯电机用LDO还是DCDC驱动更稳定?

楼主(2014-09-26):
有个案子需要使用气泵,选择的气泵是3.3V 0.2A,空心杯电机,电感量0.3mH。
因电机电压直接影响到气体流量,故需要一个稳定的驱动电压。
是否对电机负载使用DCDc更稳定些?

网友:
稳定应该是LDO吧,只是发热量大

网友:
看V-I曲线……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多少V转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多少V转3.3V

前端不用考虑,可以转到5V后再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