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内外著名的开关电源品牌及特点

楼主(2014-09-27):
以前设备上常用的是MW的,后来一点点认识了更多的品牌,国内的朝阳,金升阳,益宏泰,saps;国外的Vicor,Interpoint……
但不是专职设计电源的公司,对电源只是应用但并不熟悉内情,请问给为电源行家,这些电源同等规格的差异到底在呢,为何某些比如Vicor的那么贵呢?假设是稳定性好,效率高,那为何其他的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呢?纯硬件的,直接抄不就可以了吗?难道有订制专用芯片或者老化筛选方法特别?

网友A:
靠!没见过什么东西是直接抄就可以了的。。

网友:
变个走线,换个电容,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
元器件的来源也是问题啊

网友:
VICOR的都是自己的芯片,仿不了,就连封装工艺都是专利。目前我们仿的都是外观,山寨而已。

网友:
还有台达,光宝,艾默生的开关大院啊,品质好,用量也很大。

网友:
power  one你看看,nb得一塌糊涂

网友:
小功率电源

网友:
做着玩可以,做着用就难了。

网友:
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又不复杂,看对成本的要求而已。

网友:
抄是可以抄,但在用料上得下足了才能跟原厂比。见过一个做工控电源的公司,就是抄台湾的,为了性能接近,用料都是进口

的,才勉强达到指标。

有些东西,看起来简单,调试测试可不是那么容易,要不为什么大公司出来的测试人员都是高薪被挖走的。

网友:
见过jp的路由器里的电源模块估计1cm*3cm-1.2V20A,怎么样?不好搞定吧?

网友:
现在一些大厂出的电源,都是用的自己开发定制的IC,抄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没见过什么东西是直接抄就可以了的。。

所有回复的人里面,您等级最高,但说的是最没意义的。
明纬的开关电源,有很多人就是抄的,连电容的品牌和型号都不改,也一样能用。
可能很多抄的是需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修改一部分,但像您说的那样必须得有改动才能用,才能买,才能行,实在是不敢苟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有回复的人里面,您等级最高,但说的是最没意义的。
明纬的开关电源,有很多人就是抄的,连电容的品牌 ...

你哪只眼看见我说“必须得有改动”了?你以为能抄得一模一样吗?你以为抄得一模一样就一定行了吗?你以为抄和抄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只眼看见我说“必须得有改动”了?你以为能抄得一模一样吗?你以为抄得一模一样就一定行了吗?你以为 ...

哪只眼也没看见,既然你喜欢故弄玄虚,不愿意说些有用的,那我就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