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解码,音频测试结果怎样分析?

楼主(2014-09-27):
最近做一个DAC解码器,当输入3KHz正弦波,用AP做FFT分析,发现出来的波形不太理想,3KHZ附近太多谐波,不知怎样分析和改善线路。谢谢

网友:
从最基础的阻容器件下手

网友:
3KHZ附近太多谐波 是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A:
是不是要和输入波形做个对比先?保证你的输入是没有谐波的。

网友:
-110以下了你要求是多少?

网友B:
同LS,-110了还想要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LS,-110了还想要多低?

3k附近的谐波,这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和输入波形做个对比先?保证你的输入是没有谐波的。

在电脑用播放器播放一个3KHz正弦波文件,usb转i2s输出到AK4399(DAC)。再用AP测DAC的输出。波形如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LS,-110了还想要多低?

再附上官方的测试图。官方测试频率可能跟我发的图可能不一样。官方图圆圈部分是非常干净,都集中在1Khz频率上面。而我的就有点散开。

咦!图发到ls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上官方的测试图。官方测试频率可能跟我发的图可能不一样。官方图圆圈部分是非常干净,都集中在1Khz频 ...

和音源位数、时钟抖动都有关系的,你的测试条件达不到官方的水平吧。

网友C:
自己DIY,这个指标已经很好了,官方的指标业余是很难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DIY,这个指标已经很好了,官方的指标业余是很难做到的。

不是diy。同事做出来的板,测试曲线跟官方差不多。输入是一样的,线路,元件跟我的是差不多,有个样品做参考,可以逐个排除。可能是布线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2014-11-15):
楼主是用什么AP测试有,AP2700吗

网友D:
楼主是用什么AP测试?,我用过AP2700还有APX5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用什么AP测试?,我用过AP2700还有APX515

看机器有点像AP2700。o(∩_∩)o 。
顺便报告一下,原来电源ic是用Lt1963,现在改用78M05,lz位图3KHz位置,波形散开那种情况没有了。
图就不上了。谢谢各位。

网友:
展开分析谐波内容啊,这都不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