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铨芯四轴求助】发现一个大问题,8686 wif模块i需的RAM太大

楼主(2014-09-27):
如题,改四轴是采用了TI的Cortex-M4单片机TM4C123GH6PM为主控,
32K的RAM 256的FLASH,现在加了LwIP跟8686的wifi驱动就超出RAM的容量,
求网友大神给个解决办法,不然只能改用蓝牙或者2,4G了~

网友A:
弄了好几版才发现这个情况吗?

网友B:
能否外挂RAM?话说你这款是什么型号?在TI官网上都没有,谷歌上搜索结果只有两条,还包括你这个帖子。

网友:
果断换STM32F4呀,512k Flash / 192k RAM,爽死了。

网友:
换STM32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了好几版才发现这个情况吗?

之前都没测试wifi,因为硬件发现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外挂RAM?话说你这款是什么型号?在TI官网上都没有,谷歌上搜索结果只有两条,还包括你这个帖子。 ...

打错了一个字~tm4c123ghpm

网友:
ESP8266这个wifi芯片(也有模块)自带协议栈,国产的很便宜,lz可以看看,我没用过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TI 的芯片坑的要死,强烈建议换stm32

网友:
tm4c129系列也不错

网友C:
楼主目前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前进展怎么样了?

锂电池平衡充 ok
MCU最小系统 ok
usb ok
九轴传感器 ok
四个电机 ok
wifi是个问题。
发现一个stm32F1xx的8686wifi驱动,内存仅需21K,现在在一直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目前进展怎么样了?

不知道你有无兴趣来一直wifi驱动。看你想进军linux内核驱动。我采用的是RTT操作系统。类linux的。驱动都是用linux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有无兴趣来一直wifi驱动。看你想进军linux内核驱动。我采用的是RTT操作系统。类linux的。驱动都 ...

好啊,那我申请一下样片,wifi 卡片我手头应该有的。你那边有pcb可以提供么?还有其他件你都是淘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啊,那我申请一下样片,wifi 卡片我手头应该有的。你那边有pcb可以提供么?还有其他件你都是淘宝么? ...

可以啊。你企鹅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啊,那我申请一下样片,wifi 卡片我手头应该有的。你那边有pcb可以提供么?还有其他件你都是淘宝么? ...

看我之前的帖子有我的企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