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矢量分析仪V NWA

楼主(2014-09-2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69&ns=1#detail
这款分析仪功能很强大,可以作LCR测量
测量元件:各类天线、滤波器、双工器、中周、电阻,电导,电容,电感等元件值和品质因数Q;

测量S参数,电压驻波比,史密斯圆图;

测量TDR;

有频谱、频率计功能
可以导出和导入S数据参数文件(S1P,S2P,S3P)方便仿真分析。

矢量分析仪最重要的是可以测量分析传输电路阻抗匹配特性,这个功能是一般标量分析仪无法比拟的。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可是我看不懂。不是这行的。

网友A:
楼主自己设计的还是参考国外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自己设计的还是参考国外开源项目?

    参考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看不懂圆图啊,奈之若何

网友:
这个要是能覆盖2.4ghz就真的NB了。

网友:
厉害啊 有机会也玩玩下

网友B:
菜鸟一只看不懂啊,不知道这个分析仪跟频谱仪有什么区别啊?公司有台HP的8590还是什么型号的频谱仪,测线圈频率和放大器增益用的.第一次见到放大器增益图的时候,真是印象深刻,原来只在书本手册和仿真软件上见到的曲线,居然出现在了眼前呢.楼主这个能不能测量放大器增益什么的呢?如果可以我倒是打算买一个,当学习模拟电路的工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菜鸟一只看不懂啊,不知道这个分析仪跟频谱仪有什么区别啊?公司有台HP的8590还是什么型号的频谱仪,测线圈频 ...

这个适合测无源器件和小功率LNA.
下面链接有个测LNA的应用:
http://lna4hf.blogspot.kr/2014_01_01_archive.html

网友:
不错的设备,顶一下!

网友:
频率可以多少呀?

网友:
很强大的工具

网友:
不懂,没错见过

网友:
这个用起来做  无线RF 315M  433M  比较不错   ,楼主最好做一些实际的教程  ,要求怎么应用怎么调试

网友:
商品的VNA要几十万,这个可以作为diy的好帮手。

网友:
职业设计,还是业余设计?不太相信啊。。。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可是我看不懂。

网友:
强大的仪器。只用过网络分析仪S11 调试过天线好多都不懂.

楼主:
用vnwa的TDR功能测15米的电缆长度效果图(实测14.9米),测试显示14.8米,与实测14.9米仅误差0.1米。

楼主:
这个矢量分析仪已经完成测试以下功能:
一、电容、电阻、电感、晶体、滤波器、双工器、各类天线等电子元件特性测试;
二、LCR表功能,测试电阻、电容、电感阻值和阻抗特性;
三、电路矢量传输匹配测试,用户成功解决发射距离(433mhz数传设备,原只有10米左右距离,改良到50米外)和提高接收灵敏度(小中继改业余,改良到效果比原厂数据还要好,有信纳表为证)。
四、信号发生功能,基波用示波器测到200mhz,谐波到2.5Ghz以上。
五、频谱仪功能,频谱幅频有效数据在100MHz以内,利用谐波可以测到2.5GHZ以上信号。
六、TDR功能,可以测试电缆长度。
七、频率计功能,可以测信号源稳定度。

相比以往的分析仪,这个矢量分析仪功能实在是太强了。

网友:
是自制的吗?

网友:
不知道价格多少钱?

网友C:
LCR表功能,能测小电容,小电感吗,如0.1p, 1nH

网友:
这个是老外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R表功能,能测小电容,小电感吗,如0.1p, 1nH

我也在找低成本的 可测Rf 器件的 LCR

网友D:
电感能测试到nh吗?能否取代LCR表?主要测小值贴片电感

网友:
这个很牛啊,其实相对于仪器,我觉得更需要的是指导!楼主可否辛苦分享下你那个433的调试案例?

网友:
听说这个东西贵的很

网友:
如果能测小电容,小电感吗,如0.1p, 1nH,那么就值得入手了

网友:
牛,不过看不懂!

网友:
高端啊,记得安捷伦的矢量网络分析仪至少要80万。支持楼主普及

网友:
非常高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R表功能,能测小电容,小电感吗,如0.1p, 1nH

1pf电容
1MHz--1.5GHz显示1.18pf

用电阻引脚做的电感1.8厘米长
折过半圆焊接在接头上
显示8.98nh

楼主:
又做了2个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能测试到nh吗?能否取代LCR表?主要测小值贴片电感

测量一个垫片,电感到ph级

网友:
关注很久了,没想到主买到amo这里来了

网友:
好机,,很想要台。。。

楼主:
高手做的J型PCB天线

楼主:
还有1款433mhzJ型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