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偏置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4-09-27):
下面是两个仿真图,区别在于输入的信号有没有经过电容耦合,第一个电路偏置电路起到作用,第二个图输出还是原信号(为了方便显示,将二通道量程调整为10V/Div)。
有两个问题,1.为什么不接C3输出的还是原信号?2.第一个图中信号衰减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lz在搞笑吗?第二张图明明是测试的同一点嘛。

网友B:
1,楼上说的对,
2,C3与R2R4组成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318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搞笑吗?第二张图明明是测试的同一点嘛。

1.那经过R2和R4分压的接近5V的直流去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上说的对,
2,C3与R2R4组成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318Hz。

1.那经过R2和R4分压的接近5V的直流去哪了?
2.明白了,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衰减幅值的计算,R2和R4并联之后的电阻为500欧,跟C3组成高通滤波器,vout = 2π*f*R*c/√(1+pow(2π*f*R*C,2))*Vin,将f=60,R=500,C=1uf,vin=5√2代入,计算得到vout的峰值约等于1.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1.那经过R2和R4分压的接近5V的直流去哪了?
2.明白了,谢谢!

你这个直接接到信号源了,哪里还有分压的事。要在输入端加入个电阻。

还有,用电阻不可能完成电压叠加。多路电源信号源通过电阻并入,根据支路分析,要将其他电源当做地来算该点电压,一路一路算完再加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上说的对,
2,C3与R2R4组成高通滤波器,截止频率318Hz。

请问这个截至频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截至频率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R2和R4并联之后电阻为500欧,f = 1/2πRC = 318.

网友:
引用 楼主:
R2和R4并联之后电阻为500欧,f = 1/2πRC = 318.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不用谢,互相交流。

网友:
自古真相出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