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出现段错误 通常如何定位错误

楼主(2014-09-27):
如题。求指导。

网友:
很难准确定位,大部分都是因为内存溢出导致的,比如 指针没有初始化到具体的ram就使用

网友:
改动之前都存版本,新改动产生错误就是新写的代码问题。

楼主:
有没有常用的一些工具 供辅助定位。

网友:
最笨也觉得有效的办法,一块一块屏蔽代码,看看是哪个函数,哪句话造成的。

网友A:
应用程序可以用gdb跟踪一下,内核的话还没调试过,只能一步一步的打印信息,缩小访问
不过内核一般没这种问题,除非是你自己编写的内核

网友:
OOP 信息是啥?不足以定位吗?

网友:
看看自己修改了什么地方,引起的错误

网友B:
oops  打出的堆栈信息再结合汇编基本能定位好代码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可以用gdb跟踪一下,内核的话还没调试过,只能一步一步的打印信息,缩小访问
不过内核一般没这种问 ...

想请教你,在多线程的环境里,gdb该如何用?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ops  打出的堆栈信息再结合汇编基本能定位好代码位置。

请教你:oops打印出来的东西如何定位内核代码的位置? 通过查找编译后内核的汇编代码吗? 这样的话,那就算找到位置了,也很难解析出上下文的环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oops打印出来的东西如何定位内核代码的位置? 通过查找编译后内核的汇编代码吗? 这样的话,那就 ...

oops 有打印函数名,   汇编一般会表现出  某个 ARM寄存器 R* 是0,就有可能导致访问空指针,   再对着汇编去看,是哪里操作这个寄存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oops 有打印函数名,   汇编一般会表现出  某个 ARM寄存器 R* 是0,就有可能导致访问空指针,   再对着汇 ...

3q,下次我试试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