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zigbee终端加入固定协调器的问题

楼主(2014-09-27):
又来请教问题了,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我想实现终端固定加入协调器。下面是我自己在网上查取资料后写成来的代码
case GETPANID :
/*      osal_nv_item_init(ZCD_NV_PANID, osal_nv_item_len( ZCD_NV_PANID ) , NULL);
      osal_nv_read(ZCD_NV_PANID, 0, osal_nv_item_len( ZCD_NV_PANID ), &temp);*/

      HalUARTWrite(0,(uint8*)&_NIB.nwkPanId, 2 );//注意大小端
    break;
    case SETPANID:
      temp = BUILD_UINT16(pEndConfig->data1, pEndConfig->data2);
      _NIB.nwkPanId = temp;
      NLME_UpdateNV(0x01);
    break;
    case GETCHANNE:
     /*osal_nv_item_init(ZCD_NV_CHANLIST, osal_nv_item_len( ZCD_NV_CHANLIST ) , NULL);
     osal_nv_read(ZCD_NV_CHANLIST, 0, osal_nv_item_len( ZCD_NV_CHANLIST ), &temp);*/
     HalUARTWrite(0,(uint8*)&_NIB.nwkLogicalChannel, 1 );//注意大小端
    break;
    case SETCHANNE:
      temp = pEndConfig->data1;
      _NIB.nwkLogicalChannel= temp ;
      NLME_UpdateNV(0x01);
    break;
    case RESTART:
        SystemReset();
    break;
    case GETSHORTADDR :
       temp = NLME_GetShortAddr();
      HalUARTWrite(0,(uint8*)&temp, 2 );//注意大小端
    break;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假如只有一个协调器也就是只有一个网络的时候,自动可以加入网络。但是当有两个协调器也就是
有两个网络的时候,我设置的终端网络参数就没有用了,加入那个协调器根本没办法控制了,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是否
做过这方面的需求,以及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