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块USB WIFI和SDIO WIFI

楼主(2014-09-27):
各位路神,我的环境如下,请大家帮忙推荐下wifi型号,或者代理商:

   平台:ARM9
   OS:   Llinux 2.6.35
   工作环境:-40℃-85℃

   USB WIFI  :Mini-pcie接口走USB通讯

  SDIO WIFI:走SDIO接口通讯

网友A:
mini-pcie走USB通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pcie走USB通讯是什么意思

mini-pcie插座里面是有USB的协议和引线的,和普通的USB一样用,就是不是常见的USB插座而已。

网友:
AP6210。便宜好用,驱动Linux自带。

网友C:
USB的可以用RTL8188。驱动支持更好。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里常见的Mini-pcie的WIFI网卡是不是走的USB,如果是的话选择面就很广了,基本10多20块钱就能搞定。

网友D:
SDIO WIFI可以用WM-G-MR-09的,我们有这个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DIO WIFI可以用WM-G-MR-09的,我们有这个模块

这个可以传输音频吗 ?比如mp3听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ni-pcie插座里面是有USB的协议和引线的,和普通的USB一样用,就是不是常见的USB插座而已。 ...

就是把PCIE的差分线拿来当USB的差分线? 要上层支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PCIE的差分线拿来当USB的差分线? 要上层支持吧

不是,就是标准的USB
用的是PCI-E那个接口多余的引脚,这下明白了吧
具体可以查查MINI PCIE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淘宝很多吧,也很便宜的,

网友:
不知道MXCHIP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里常见的Mini-pcie的WIFI网卡是不是走的USB,如果是的话选择面就很广了,基本10多20块钱就能搞 ...

笔记本里面应该不会给你宽温的芯片,我需要宽温的,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传输音频吗 ?比如mp3听歌                                                                   ...

这个和WIFI没关,只和应用程序有关。

网友:
reltek和高通的用过

网友:
MT5931吧,好用价格又低...

网友:
这个简单,有个N8508GS,这个是usbwifi,,安卓免驱,linux  wince貌似也很容易驱动,,,,而且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笔记本里常见的Mini-pcie的WIFI网卡是不是走的USB,如果是的话选择面就很广了,基本10多20块钱就能搞 ...

笔记本里是pcie的。可以通过设备管理查看pid vid 得知。

网友(2014-10-28):
mark,留待备用~

网友:
同问宽温USB WIFI 型号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C:
USB的可以用RTL8188。驱动支持更好。

RTL1808用哪家的模块比较好,有没有公司或者淘宝店推荐

网友(2019-06-17):
最终确定好选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