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越来越没有布下去的勇气了!

楼主(2014-09-27):
  感觉很糟!看到别人布的板子都是有条有紊的,越发没有信心敷通了!

网友:
注意布局,多布几次

网友:
布局很关键

网友:
了解了,布局很关键啊

网友A:
的确,就如楼上说的布局很关键,要比较熟悉原理图了布局才能布好

网友:
要熟悉原理图啊

网友:
没办法,手工多布几次,是要花时间的,不付出不行的

网友:
最基本的先熟悉原理图,然后按照模块布,注意一下电流走向和地,还有一些小信号线。然后把线宽和线间距把握好,遵循整体上的横平竖直。这样布出来的板子即使不美观也不会被领导挑刺。
其实你看到别人的板子好看就是觉的mcu那地方散出好看,丝印很规则,电阻电容很有条理整齐。多布就好了

网友:
根据结构、电流的走向要布局,先大概的放好元件,再根据实际的走线情况来调整。

网友B:
如果画pcb你觉得不是种享受,建议还是干其他的事吧

网友:
布了有拆,拆了又布, 反反复复100次,你就会习惯了这种生活了.

网友:
我实用为主,布局布通线,再来说美观。

网友:
开自动布线吧,难看但是总是能通

网友:
先顾性能和电磁兼容,美观的事有空再说吧!

网友:
看看教程,大有收获的。

网友:
多不几次慢慢就好了,最开始布一布就没耐心的,直接自动布线了,现在一点点好多了,主要还是前期布局要弄好,后期布线就容易一些

网友:
1、你所看到的只是别人的最终成品,其实他们也是从你现在的状态走过来的

2、layout没有捷径,唯有熟能生巧

网友:
挺过去了,就成功。听不过去就是失败

网友:
80%的时间布局。20%的时间布线

网友:
楼主,我一周时间,才布完手头的板子,也是中途到你这种程度,感悟就是,熟悉原理图,心中最起码有大致的框架,然后确定大体的布局  ,  把元器件往对应的地方放,放好之后看看地线的怎么走,信号线怎么走,怎么走能通而且符合规矩,还好看,就下手布线,不行了再改,没办法,刚开始就这样,连了删,删了连,反反复复,但是唯有重复的事情才能练得出技术~

网友:
可以的时候可以改改原理图或者调整下程序(如果有程序)

网友:
10楼说的很好,你看着非常不好看,最后铺地之后,发现比没有铺地的时候好看一些,我每次都这么会这么认为,呵呵。

网友:
布局好,很快就能走通所有线

网友:
布局最关键,
然后实在不行就加层,

网友:
个人觉得布局比布线重要。

网友:
还是多练吧,我之前也是画板子很烦,硬着头皮对一块板改来改去,最后还是好好的,LX加油

网友:
分模块布局,方便一点

网友:
享受吧,也许用不了多久自动布线比人工还要好。你都没有机会享受啦。

网友:
PCB要耐心

网友:
这个过程,每个人,布每块板子时都会经历过

网友:
不要去想还有多少根没有布完,一根一根的布,突然发现已经布完了。

网友:
个人习惯:心中先有大体布局,然后大致调整好位置,设置好规则后再开启自动布线,观察自动布线的美观程度,如果自动布线步通率和美观度都很差的话,基本上你手工步的话要么很难布要么布出来也不好看,这时你就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布局,再开启自动布线,如此反复直到你觉得自动布线已无能为力了,你就可以手工布了,这样做最后步出来板子的不会很差,也会节省很多时间,不过关键还是要多练,熟能生巧,楼主加油~

网友:
稍微复杂的板子就别用自动布线了,基本布不通要手工调。布局+手工布线或交互布线吧

网友:
楼主,布板要有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就如楼上说的布局很关键,要比较熟悉原理图了布局才能布好

光熟悉原理图还差了一点。还得根据实际元件和连线决定元件摆放位置和方向。我上上周布板也是,布了半天发现卡壳了,推倒重来。

网友:
布线的确很麻烦,得有足够的耐心啊。有时候最后那一部分线,想走通就像是在走迷宫,特别是密度很大的板子。

网友:
先布局,布局好了布线又快又好看

网友:
多练就行了

网友:
你就按电路图的位置关系把主要元件布上,其它外围元件按就近、归类、方向的原则放置。

网友:
PCB的布局体现一个人的风格,而且是可以验证的!曾今画过一块最复杂的CPCI信号处理板,由PCI9030+FPGA+双口RAM+ARM还外挂一堆的接口,非常复杂的8层板---3U的标准光布线和画板整整一个月的煎熬!最终产品调试完成,实际的接口速度也是非常不错的。要优化布局,多次修改同时还要考虑接口的分类等等!慢慢来,做工程师要有耐心的。。。。。。

网友:
得有全局观

网友:
别急,静下心来,实在布不下去,调整布局试试

网友:
布局还是满重要的。

网友:
有时候确实有这种感受

网友:
都是布些简单板子的飘过

网友:
熟能生巧 每天布2次 一年后功力必大涨

网友:
新手 我也会有这么想法

网友:
精品=脑力+体力+毅力

网友:
熟悉原理、功能应该更重要

网友:
多练,多点耐心

网友:
向大家学习 收益了 呵呵

网友:
多画就行了。

网友:
多看别人的版子 熟能生巧的

网友:
布局好了,布线要好很多。

网友:
有同样的感觉

网友:
先布完局了,再说布线。

网友:
先自动布线,然后再细调关键线路,再自动

网友:
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布线多了,有强迫症,要好看,要元件对齐,要丝印明显,要。。。。。
如果都不管,最后焊接时又麻烦。好好布线吧,慢慢来。能通是第一,工艺是第二。好看是第三。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楼主切勿心烦气躁,慢慢来,抓重点。。

网友:
楼主要勤加锻炼,我布板就不行,有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怎么布都觉得不行

网友:
可以采用不同功能分块布局,布局弄好了布线就容易了

网友:
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画到最后,自己都觉得恶心。

网友:
变布边改,布完一遍  删掉再布,一遍比一遍好看
ps:布线没有尽头,任何一块板都能找到修改的地方

网友:
布局好了,剩下的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
静下心来,慢慢体会吧

网友:
布线得静下心来,不然一会儿这事情一会儿那事情,真是烦。

网友:
1、布线没有最优答案,永远没有
2、布线能用就ok
3、想要布的漂亮,要多次进行尝试
4、要尝试不止一次,要将多次的结果优点进行整合
5、可以增加PCB的层数,实现优雅的布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画pcb你觉得不是种享受,建议还是干其他的事吧

赞这种境界,楼主还是干其它的事吧。

网友:
多练,能够静下来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这种境界,楼主还是干其它的事吧。

   我们部门画pcb都是老工程师,我们年轻的都是写写程序!

网友:
我觉得耐心是关键

网友:
几个主要的要注意的地方注意了就好了吧,其他的不一定要按部就班

网友:
布局是重点,在布局的时候想好信号线走向以及要留出来的距离,这个可能会花很多时间,但一旦布局结束连线的工作就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现在画板基本这样,布局花的时间占一半左右,然后一边成功

网友:
平常看华硕高端主板,感觉 PCB 设计非常美
我也是画板没有章法,总觉得没有别人那种行云流水的感觉

网友:
布局是关键。

网友:
需要一点艺术细胞

网友:
多抄些别人的板

网友:
万事开头难,楼主的情况属于正常,继续努力,多练就熟能生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画pcb你觉得不是种享受,建议还是干其他的事吧

顶这句话

网友:
多多学习,锻炼

网友:
正确的布局,信号流向,层数的确定所花的时间比布线的时间多得多。

网友:
布线虐你千百遍,你待布线如初恋!要有觉悟啊

网友:
做这个得耐心

网友:
lz你这是遇到了瓶颈期了,突破了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做出板子才发现,你自己的布线也是不错的。

网友:
以上都是良言,画PCB要有追求完美的心态,忘我投入,时间过得很快,赏心悦目的作品一旦诞生,心中一种成就感。

网友D:
一般是先布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先布大电流的。

关于走线,我一般布局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但是布线就乱的狠!

网友E:
模块,一快快地来
话说这个都是要折腾的。我可是专门画电路板2年,那时候跟俩工程师当助理,每天都是画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一快快地来
话说这个都是要折腾的。我可是专门画电路板2年,那时候跟俩工程师当助理,每天都是画电路 ...

这个布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布局怎么样

感觉很紧凑啊!,看来要把元件放到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块,一快快地来
话说这个都是要折腾的。我可是专门画电路板2年,那时候跟俩工程师当助理,每天都是画电路 ...

我都不敢布线了,好多都要走大电流,保护板啊!

网友:
布局很关键,对原理图要有一定了解。拉线好痛苦的说。

网友:
布线这种活我是真干不来,太枯燥了。我给别人检查还行。

楼主:
请问你们布线都是先从GND开始还是信号线呢/

网友F:
谁都不可能一上来就布出很好的PCB,这个都是多练习,逐渐积累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都不可能一上来就布出很好的PCB,这个都是多练习,逐渐积累的过程。

但至少也要功能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