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这句话错了吧?

楼主(2014-09-27):
箭头所指的这句话,预充电 需要关闭bank吗?只需要关闭行,就可以预充电吧?

网友:
翻译箭头这句话的意思: ......当一个bank 作为读或写被存取时,必需先关闭这个bank 并重新打开它,否则存取这个bank 的行将发生困难,而不是行当前就打开的。

网友:
需要访问同一个Bank时,若当前打开的行与将要访问的行不同,则必须重打开当前Bank。

楼主:
我对比了几个资料,访问同一bank的 不同行,
需要先关闭前一个 打开的行,而不是 关闭这个bank,
不是关闭bank,而是关闭行啊  ?
这里说关闭  bank ,不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