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四轴大列,求快速成长

楼主(2014-09-27):
花了一星期的晚间休息时间,终于把PCB完成了,立贴纪念下!原本3个月前就画好了原理图可一直没时间layout,工作族真的伤不起,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感慨一下!
设计部分参考了crazyfile的原理图,和匿名四轴的outline,也感谢这这两位前辈为四轴技术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后辈的我们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着。
PCB已经进行打板,bom还在采购的过程中。期待小飞机起飞的时刻。也希望可以在这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楼主:
焊接了一下午 终于完工了
还有一个气压传感器没有焊接
由于价格比较高 只买了一片,  能等调试顺利了再焊接

楼主:
2014年10月19日
第3周
利用双休的时间,算是把无线和stm32调通了
第一次使用stm32这个平台,环境搭建花了好长时间,中途又遇到jink clone等问题,在学弟的帮助下,总算是都解决了
点亮了4个led灯,发图纪念下

网友:
主控是什么?STM32,ATMEGA128,是PIC芯片,还是STC增强型51?

楼主:
STM32
这个平台本来不是很熟悉,但看大家都用这颗,想一定是功耗性能还有质量上特别适合用在四轴上

网友A:
cadence layout 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dence layout 软件?

看那快捷按钮错不了
现在看着这软件就头疼

网友:
是CC3D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layout 软件?

是的 cadence 的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那快捷按钮错不了
现在看着这软件就头疼

哈哈 这软件学的时候很头疼 但有一两个项目之后 你就会对它爱不释手了

楼主:
您说的是无线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软件学的时候很头疼 但有一两个项目之后 你就会对它爱不释手了

软件很熟,但是任务压力很大

网友C:
支持楼主 期待后期 照片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cadence 的allegro

什么版本,和我的16.5不像啊

网友:
高端大气,期待成品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无线吗 ?

飞控算法系统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 期待后期 照片哦

谢谢,这次打板还特地阻焊用了蓝色的,加了20rmb。不知道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版本,和我的16.5不像啊

是16.3版本的。 用了快3年了,已经习惯这个版本了

网友D:
支持一下,我板子也刚回来 正在调,现在 在做遥控器。

网友:
目测是wifi的

楼主:
不是wifi  走的是zigbee的路线。这样后期距离延伸可以尝试中继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功耗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我板子也刚回来 正在调,现在 在做遥控器。

我还是先把板子调通了再搞遥控器吧,  你那边已经飞起来了吗

网友E:
厉害,期待小四轴起飞!

网友:
真心话,还是买开源的组件好,又能学东西又不用太麻烦

网友:
现在飞行器很火啊!

网友F:
哎,我卡在2.4g动弹不得~~~

网友G:
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期待小四轴起飞!

哈哈,努力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谢谢  才刚起步,努力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哎,我卡在2.4g动弹不得~~~

用的是什么无线方案    是一直通信不成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orcad画的漂亮

恩恩,现在真的觉得allegro比altium画出来的漂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什么无线方案    是一直通信不成功吗

nrf24l01

A对B能发,但是发2收1
B对A不能发~~~

泪奔~~~~~~~~~~~~~~

楼主:
引用 网友F:
nrf24l01

A对B能发,但是发2收1

24l01内部有个 fifo 看看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nrf24l01

A对B能发,但是发2收1

试试清fifo再发跟收
模块如果不太好 数据容易被堆在fifo里

网友:
期待最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24l01内部有个 fifo 看看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

嗯嗯,这几天再试试

网友I:
想问下楼主。遥控你也自己做么???几通道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J:
问个问题  气压计和超声波测高度 哪个好点

网友K:
这个头像....咋个用的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问下楼主。遥控你也自己做么???几通道啊?

以前有画过一个zigbee转usb的模块, 先凑合用,要以后飞起来了,再好好设计下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头像....咋个用的一个呢....

哈哈,有缘人呀

楼主:
最近买材料 加焊接套件  (热风枪+烙铁+镊子等等)花了好多毛爷爷,     现在先暂时用电源供电,等有初步进展了再上电池。  飞机两侧已经预留了固定孔来绑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个问题  气压计和超声波测高度 哪个好点

气压计的灵敏度听说不是很高,  如果你是做几米上下的飞行定高  或者做大的四轴可以用气压计
如果定高精度需要在几个cm的话,那肯定用超声波了

楼主:
焊接技术杠杠的  全局的0402 + qfn

网友L:
楼主做得不错呀~~~最近老是在看四轴,口水一下

网友:
四柱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做得不错呀~~~最近老是在看四轴,口水一下

有想法可以尝试着开始做呢,一步一步调通也很有成就感的

楼主:
工作之余 做做玩玩

网友:
关注,准备以后也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画过一个zigbee转usb的模块, 先凑合用,要以后飞起来了,再好好设计下遥控 ...

期待你做好了,我仿照遥控、、、

网友:
楼主请问Q用到的是什么管

楼主(2014-11-20):
真心不容易啊, 调试了快一个月的I2C  今天终于出 who am i了   久违的0x68
之前一直出不来I2C数据,一直不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也补焊了好多次,读IO也不太正常,最后发现是原先的stm32热风枪吹挂掉了。蛋蛋的忧伤。今天重新换了stm32问题解决了   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