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用PFC电路?

楼主(2014-09-28):
小弟我最近在学做电源看了一些别人的电路发现有的用了PFC电路有的没有用,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用到PFC电路。
还请各位大哥大姐指教

网友:
PFC是为了减小和消除电源对电网的污染,开关电源的输入整流电路会对电网造成谐波污染,PFC一般用在对电网谐波污染有要求的应用中

网友:
楼上正解。现在国内对谐波不太管,出口的产品很多都要求谐波要达标,就是要求设备表现为象一个电热管纯电阻那样。
但成本上升很多。

网友:
减少谐波污染电网,国外有些国家对这个有强制性规定

网友A:
通常是100W以上的开关电源用,一是提高功率因素,减少对电网的干扰,二是做到宽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100W以上的开关电源用,一是提高功率因素,减少对电网的干扰,二是做到宽输入电压范围。 ...

75W。。

网友A:
规定是75W以上的电源要符合谐波电流限制,并不一定要用PFC电路,见过有90W电源用的被动PFC。呃,好吧,被动PFC也算PFC啦……

网友:
应该是要搞认证的时候需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定是75W以上的电源要符合谐波电流限制,并不一定要用PFC电路,见过有90W电源用的被动PFC。呃,好吧,被 ...

那75W以下的电源没必要用PFC电路吗?如果要做好一个电源PFC电路对小、中、大功率的电源分别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75W以下的电源没必要用PFC电路吗?如果要做好一个电源PFC电路对小、中、大功率的电源分别有多大的影响 ...

PFC并不是技术上必需,而是为了减少对电网的污染,提高电网供电效率。
小功率电源由于体积和成本的限制一般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