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L25支持位带操作的方式吗(已解决)

楼主(2014-09-28):
在看MKL25Z4.h的头文件,发现找不到BITBAND_REG的宏定义。在K60的头文件是有的。是不是KL25不支持位带操作的?求解惑。

网友:
支持位操作,看:MKL_BME.h

楼主:
还是搞不懂用BME和位带操作室一码事吗?BME是不是要先配置相关寄存器才能使用的?

网友:
BME是Bit Manipulation Engine的简称,即位操作模块,它是一个硬件模块,介于外设和内核之间,能够实现具体的位操作,如普通的位操作XOR, AND,OR,位插入BFI等,还能够实现单bit清零,单bit置位,以及提取无符号位等操作。正因为使用了硬件模块去操作,所以与普通的C代码操作相比,其生成的汇编代码减少了很多,从而减少了整个代码量。

楼主:
我只想用BITBAND_REG的方式操作寄存器的某一位,可以吗?和硬件操作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你好,楼主!
推荐你两篇关于BME的文章给你参考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597-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1759-1-1.html

网友:
应该没有像51那样的位操作,以前用过NXP的M0+,它有IO口位操作,每一个位有一个对应的地址。
飞丝卡尔没看到有这样的地址对应。它所谓的位操作是与或非这种运算操作,不是IO口。

楼主:
我是看见超核的固件库有这样的操作,是k60的,不过在kl25上没有见到这样的宏定义,所以才有这样的疑问。
#define PAout(n)   BITBAND_REG(PTA->PDOR, n)
#define PAin(n)    BITBAND_REG(PTA->PDIR, n)

网友:
寄存器和IO一般有部分可以位操作,不过肯定没有51那样的位变量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
参考手册如果有BME介绍,那就应该是有的。

网友:
继续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