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图形界面的串口工具(CuteCom)

楼主(2014-09-28):
Ubuntu下,串口工具,大家对minicom介绍的比较多;
我发现一个图形界面的串口工具(CuteCom),非常不错!
$ sudo apt-get install cutecom
$ cutecom
用上面的命令,就可以安装和启动它了。
然后,便可以在图形界面下,
选择串口和设置参数(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
然后,就可以打开设备(Open Device),
然后,就可以收发数据了!
原帖地址:http://blog.csdn.net/gaojinshan/article/details/9494647

我使用ubuntu10.04安装了,使用cutecom调试3G数据模块,还不错,和windows下的串口助手软件使用起来一样,特向大家推荐。

网友A:
linux下的串口工具还是用minicom和kermit吧
cutecom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刚装了Ubuntu,学习

网友:
坚持minicom不动摇

网友:
我觉得   minicom就很好了

网友:
putty很好用的,楼主OUT了

网友:
minicom和kermit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ux下的串口工具还是用minicom和kermit吧
cutecom用的生不如死

同意楼上说的,我是来看你头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