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下小米盒子的电源管理芯片,大家了解这家吗?

楼主(2014-09-28):
最近在为公司的盒子设计寻找合适的电源方案,世强的哥们推荐他们代理的理光方案(RP200x,具有手动或自动模式切换功能的稳压电路方案),有对理光的LDO了解的吗?理光他们家的电源如何?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下面这个图是我在世强的FAE分享的一份资料上看到的小米盒子(增强版)的主板图,用的就是另外一款理光LDO芯片(RN5T618),家里有小米盒子的筒子们可以拆开看看,看起来蛮高大上的哦,电路很干净简单。。。。

网友:
抢个沙发,继续关注

网友:
日系的产品电源部分喜欢用ricoh,misumi,sharp的片子。比较偏门

网友:
这什么玩意

网友:
这个板子布的很漂亮!

网友A:
问一个题外话,广电总局的压迫下,你们公司盒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或有什么应对方法?

网友:
关注 为啥那么多黄色的焊点 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
板子布得很整齐啊,学习了

网友B:
跟楼上,黄色焊点是做什么的?家里去年买的小米盒子,现在还好着,如果再买,我就买泰捷的WEBOX

网友C:
黄色的点估计是测试点吧,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黄色的点估计是测试点吧,我猜的。

黄点好规整,装屏蔽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楼上,黄色焊点是做什么的?家里去年买的小米盒子,现在还好着,如果再买,我就买泰捷的WEBOX ...

会不会是为了散热?

网友:
不错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题外话,广电总局的压迫下,你们公司盒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或有什么应对方法? ...

我觉得DLNA不错,手机APP投射。

网友:
TI也有,可以去看看。

网友:
第一次知道理光还有 IC

网友:
理光还有IC啊,只知道有相机

网友:
Richtek的不错,也好买

网友:
我有,但不想拆。。。

网友:
打车问一下,有没有airplay的方案呀

网友:
理光?我还有他家的相机呢

网友:
楼歪了,记住了一家公司:理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题外话,广电总局的压迫下,你们公司盒子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或有什么应对方法? ...

同问,楼主出来说说

网友:
把电源要求的指标说一下

网友:
电源板的话应该是为了散热,做成一块一块的也和PCB上单独的铜块作用一样,可以保证热胀冷缩时板子不变形。

网友:
飞思卡尔的PF100系列

网友:
黄块块应该是为了散热,过炉子的时候,温度高,大面积的铜皮容易起泡变形

网友:
这是多路电源管理IC的长相哦,与楼主要的单路LDO差很大哈,用过理光的RP200N,所谓自动/手动模式变换,其实就是其中的‘AE’管脚设置为高或低电平,在快速模式和ECO模式(低功耗模式)间切换。功耗特性还是不错的,貌似了解的人不多哈

网友:
这款芯片集成了3路高效降压 DCDC、7路LDO、电源控制逻辑电路、锂电池充电模块、I2C通信总线、电压检测模块、过温保护模块……功能很强大啊,成本对于盒子来说会不会高了点?尼玛,现在盒子都卖成白菜价了!

网友:
电源管理AXP221S

网友E:
在上次研讨会上看过世强做的RP200Q的电源demo,低功耗模式和待机模式电流很不错(0.1uA级别!)样机已经用了他们的RP110x(150mA类别的,成本较低,其中高性能的RP112x和RP130X性能上不错,如果成本不敏感、功耗特性苛刻的可以考虑)

网友:
日本的厂商好像什么都做,就是资料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DLNA不错,手机APP投射。

的确  我也是这么用的  用手机连接 还有就是用电视猫 还有就是使用大容量的U盘

网友:
很多金色小方块是啥

网友:
板子确实漂亮

网友:
无详细资料

网友:
是PMIC,不是LDO,外围有几只电感。

网友:
板子很简洁啊

网友:
不知道广电这么一发文,lz的盒子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上次研讨会上看过世强做的RP200Q的电源demo,低功耗模式和待机模式电流很不错(0.1uA级别!)样机已经用 ...

世强的sales说理光的价格很有竞争力哦,毕竟小米是价格杀手来着,成本不可能高到那里去,呵呵~不过锂电池充电模块对于一般的盒子来说有点浪费,我们的电源只会用到2路……还有电量计功能、电池保护功能无用!

网友:
世强什么时候是理光的代理呢?他们代理的功率器件好像只有英飞凌和威科吧?

网友F:
没有想到小米的盒子也用这么复杂的电源管理IC!299的价格用料很良心啊!

楼主(2014-10-29):
引用 网友F:
没有想到小米的盒子也用这么复杂的电源管理IC!299的价格用料很良心啊!

是的,是他们最新代理的,威科貌似是大功率器件如IGBT功率模块、逆变器模块……就在我们深圳有生产厂!

网友:
关注下。电源管理

网友:
理光电源芯片!mark!

网友:
感觉还是蛮可以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关于这款芯片直接问我就好了,哈哈,我们的平板上就用的这款,木有问题,这是专门针对GPS终端和MID设备开发的电源管理芯片哈,非常适合便携终端,特别是平板电脑的电源需求非常匹配,外围很干净,就几个贴片阻容器件

网友:
布局倒是挺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