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DIO时钟最大只有48的一半啊?

楼主(2014-09-28):
看了下手册,MMC卡8bit模式可以有48M,但是SDIO 4bit模式的话就只能24M,这完全限制了速度啊。
为什么SDIO 4bit不做到48M去,现在应该大部分SD卡都支持48M速度吧。

纯属发牢骚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走线。

不是走线,是datasheet中就是这样写的。
SDCLK的时钟是48M,但SDIO在4bit模式时需要2分频,即只有24M,我测试是可以稍微超频。

网友B:
我记得SDIO 好像最快时钟 是不是只支持2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DIO 好像最快时钟 是不是只支持25M?

STM32是这样。
SD卡的话可以支持到好像是50M。
我测试过我手头的读卡器,SDCLK时钟48M。

楼主:
现在把SDIO的bypass功能打开。SDIO时钟配置为45M。看起来一切像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走线,是datasheet中就是这样写的。
SDCLK的时钟是48M,但SDIO在4bit模式时需要2分频,即只有24M,我 ...

谢谢,原来还有这个限制,我用过别的芯片,发现走线不好速度就跑不上去。

网友(2020-04-27):
stm32 配置的16M的SDIO接口,通过DMA读写数据,发现有的时候会读取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