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手持工业遥控器

楼主(2014-09-28):
发个手持工业遥控器源文件,没测试多长时间,自己测试稳定性

网友:
大致看了一下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先谢了

网友A:
能发下电路图看下不?

网友:
可以遥控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下电路图看下不?

好久的东西了,电路图在家里电脑上,下次再传上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久的东西了,电路图在家里电脑上,下次再传上来啊

请问你们遥控器的外壳是用的什么啊

楼主: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做点动,锁定,我以前是用在天车上面的

网友:
RFM22/3 的性能如何通讯距离大概怎样

网友:
讲述下原理。

网友:
楼主是做工业遥控器的?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楼主用什么传数据

网友:
有效遥控距离?

网友:
MARK,了解一下下,以后看看用不用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做点动,锁定,我以前是用在天车上面的

不错,用红外还是315/433?

网友:
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们遥控器的外壳是用的什么啊

哈哈哈,请看我的帖子,专业解决外壳问题……

网友B:
连跳频都没有的。。。

网友C:
工业遥控器和消费型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业遥控器和消费型的有什么区别?

RF频率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遥控器和消费型的有什么区别?

频率不一样,性能不一样,稳定性不一样,测试要求不一样,消费型可能允许一天死机不动,用户断电重启就好,工业上不允许的,否则有安全事故,所以硬件和软件成本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跳频都没有的。。。

那种台湾进口原型的天车遥控器都是固定频道,换频率换晶振,稳定性很好,延迟很小,跳频会导致通讯不稳定,相应不及时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台湾进口原型的天车遥控器都是固定频道,换频率换晶振,稳定性很好,延迟很小,跳频会导致通讯不稳定 ...

但是如果没跳频,刚好在那个频率干扰严重,那怎么办?

网友:
为啥要加 工业 二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不一样,性能不一样,稳定性不一样,测试要求不一样,消费型可能允许一天死机不动,用户断电重启就好 ...

我是做消费型的

网友:
这都是协议问题,收发能配对就好

网友D:
性能怎么样,距离,稳定性,抗干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怎么样,距离,稳定性,抗干扰等

我测试没发现大的问题,谁用谁测试吧,我只是提供个参考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久的东西了,电路图在家里电脑上,下次再传上来啊

盼电路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盼电路图啊!!!

电路图和PCB文件

网友:
电路貌似只有接收,没有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