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升压芯片

楼主(2014-09-28):
要求2.8~4.5V输入,输出5V,输出电流3A,价格尽量低,转换效率尽量高,谢谢!

网友:
好奇这个输入源是啥,能接近5A的输出电流?阵列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
锂电池吧

网友:
TI官网上有一个网页貌似可以根据你设置的输入输出,自动给推荐芯片。你可以看看去。话说,3A的输出电流确实不小。

网友:
估计输入锂电池吧,充电宝方案?

网友A:
同求,2.8 ~ 4.2V输入,输出大于250mA即可,最好不用接电感的。

楼主:
你们都说对了,就是自己想做个移动电源玩玩

网友:
参考小米移动电源的芯片

网友:
搬个板凳来学习 围观大神

网友:
学习了移动电源的

网友:
参考移动电源,方案很多吧

网友:
PT1301,外加MOS管
其实34063也可以把效率做高,只是空载功耗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2.8 ~ 4.2V输入,输出大于250mA即可,最好不用接电感的。

估计所有的都要加电感,我也想瞧瞧一个没加电感的!~~

网友:
QX2303,不过电流貌似没这么大.

网友:
LT1308,不过只有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