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WINCE系统,GHOST问题

楼主(2014-09-28):
以前有用板卡WINCE系统,系统放在CF卡中,现在有系统坏掉的,想用GHOST来恢复CF卡,但备份恢复后的CF卡不能启动,说是没有系统,会是什么问题呢
源和目标的CF卡是好的
用的是DISK备份

网友A:
GHOST不一定能支持这种卡吧?这种卡备份最好用全盘IMG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不一定能支持这种卡吧?这种卡备份最好用全盘IMG的工具。

WINHEX工具也试试,也没法启动,搞不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HEX工具也试试,也没法启动,搞不懂的……

试试WINIMG,LINUX下可以DD啊,不过你这是WINCE。

网友B:
dd就可以,备份成镜像,等恢复的时候直接写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WINIMG,LINUX下可以DD啊,不过你这是WINCE。

好,我试试WINIMG,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就可以,备份成镜像,等恢复的时候直接写入就行。

我用的是WIN,用DD命令,可以搞WIN分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WIN,用DD命令,可以搞WIN分区吗?

Cygwin里面有dd这个命令,不过不建议尝试,Windows下设备管理方式和Linux不一样。或者你可以试试winhex直接打开磁盘然后备份,不过怎么写回去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把CF卡装到一台LINUX上,然后DD吧。

网友C:
WinCE没搞过,CF搞过dos,Ghost也是不好用的,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CE没搞过,CF搞过dos,Ghost也是不好用的,换吧。

那你后来是换什么工具做的,还是换掉了CF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后来是换什么工具做的,还是换掉了CF卡……

用DiskGenius成功了,要多试几遍,我的因为容量不同,很烦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skGenius成功了,要多试几遍,我的因为容量不同,很烦人的。

好的,谢谢
我的CF卡也不一样,1G 2G 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