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推挽升压变压器这样设计行么?

楼主(2014-09-28):
输入电压10—15V,输出电压54V左右,带负载能力100W,磁芯为EI40,磁芯截面积Ae=1.37cm*cm,磁芯窗口面积Ac=1.6cm*cm,SG3525输出PWM为30KHz左右,假设稳定输出电压时的占空比为50%左右,

我设计成初级4T+4T,次级40T,这样行么?各位有什么建议吗?我是个学生,刚刚学习开关电源。谢谢各位!!!

网友A:
问啥不直接用一个boost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啥不直接用一个boost电路呢?

我用Boost效率实在太低,而且场效应管发热特别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Boost效率实在太低,而且场效应管发热特别严重!!!

满载效率是多少?
输入电流太大,磁芯铜损和mos的损耗肯定大。

网友:
初级4T+4T,次级30T就够,最大占空比38%

最大占空比不要取50%,环路会不稳定,而且也到不了50%

网友C:
匝比=6就够了,实际占空比45%以上;15V输入的话D=30%    如果输出用全桥整流,要想效率高,引入谐振电容,串联在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满载效率是多少?
输入电流太大,磁芯铜损和mos的损耗肯定大。

60%,场管烧得哗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比=6就够了,实际占空比45%以上;15V输入的话D=30%    如果输出用全桥整流,要想效率高,引入谐振电容, ...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全桥整流用SB560(耐压60V,耐流5A)可行么?

2.我是直接在变压器副边整流+滤波这样可以么(我这个升压适用于后级逆变的)?

3.初级改成2匝可以么?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1.全桥整流用SB560(耐压60V,耐流5A)可行么?

1、这种低压最好用肖特基整流桥,提高效率
2、如果不是做逆变器最好加上续流电感,如果做逆变前级,那么让在13.6V以下跑开环,次级不加电感,效率高   ,还想提高效率就给次级接整流桥的一边串个CBB电容(大小根据实际调试为准),构成谐振,实现软开关
3、改为2Ts没计算是否会饱和,尽量不要减少,因为匝数少了空载功耗会变大的,搞不好磁芯会饱和

网友:
推挽变压器圈数过少的话,绕指稍有差异会导致偏磁严重。匝数比不变的前提下,尽量多增加圈数

网友:
用在电瓶车电池并联,逆变升压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种低压最好用肖特基整流桥,提高效率
2、如果不是做逆变器最好加上续流电感,如果做逆变前级,那么 ...

好的,谢谢您!我是做逆变器前级升压用的,准闭环的概念是不是就是:在带载的情况下,处于”开环状态“,输出电压按匝数比来算,SG3525工作在最大占空比状态。如果空载工作在“闭环状态”,输出电压等于匝数比乘以占空比?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我是做逆变器前级升压用的,准闭环的概念是不是就是:在带载的情况下,处于”开环状态“, ...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了吗,在一个电压范围内是开环的,高了就闭环,全范围开环输出电压不是很高,你的电容,输出整流管不就要升级了,而且会导致后级效率降低(直流母线利用率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匝比=6就够了,实际占空比45%以上;15V输入的话D=30%    如果输出用全桥整流,要想效率高,引入谐振电容, ...

串联电容形成谐振,是对初级的开关管来说的实现软开关吧?串在初级行不行呢?

网友C:
但是放初级不是像在次级那么放的,详情请google,具体不是很清楚,假设串在初级,那要能过多大交流电流的电容啊,次级电压高,电流相对小点,电容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放初级不是像在次级那么放的,详情请google,具体不是很清楚,假设串在初级,那要能过多大交流电流的电 ...

电容是不过电流的,只看耐压值就可以的,电流大只不过充电快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不过电流的,只看耐压值就可以的,电流大只不过充电快而已。

电容不过电流?那还要电容来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