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有人做衡器吗?

楼主(2014-09-28):
做了一个吊秤显示器,物体在下面稍微有些晃动不能稳定下来,人家产品晃动能稳定下来,而且还很准,群里有人做这方面的大师吗,能不能滤波方面指点一下

网友A:
晃动本来就是会导致输出的波动的,人家在晃动的时候能输出不波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家采样精度不高。另一种是加了个长周期的滤波器。 可以简单试一下这个IIR的滤波器
y(n) = 0.95y(n-1) + 0.05x(n); 这样波动会稳定很多, 同时,响应时间也会慢很多。

网友:
应该是软件滤波起了作用。

网友:
肯定是软件处理的

网友:
觉得2楼讲得很对。   把软件滤波的窗口设的大一些。

网友:
觉得2楼讲得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本来就是会导致输出的波动的,人家在晃动的时候能输出不波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家采样精度不高。 ...

相应时间也要小于1.5秒,关键是要锁定得准确,你有什么好算法吗?有偿感谢

网友:
好的算法都是公司机密,公布会遭公司追责的,这些算法普通人是不容易搞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应时间也要小于1.5秒,关键是要锁定得准确,你有什么好算法吗?有偿感谢 ...

算法有没有效果都是试出来的。这里给出来有没有效都是不确定的。
先用简单的尝试,无非就是2楼提到的IIR;还有一个确定响应时间的滑动平均,y = (过去n次采样相加值)/ n; 1.5s的响应时间要求不算高了

网友:
用的比较多 不过确实在调试模式下一般的称重程序里都有滤波系数和响应时间可以调整 做衡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有没有效果都是试出来的。这里给出来有没有效都是不确定的。
先用简单的尝试,无非就是2楼提到的IIR ...

复杂的滤波算法写不出来,不懂IIR,目前只会求平均,滑动平均,去大小平均,这些算法书上也有,能不能写成直接函数留接口给我,我再自己调试修改一些变量,好用必定感谢

网友(2015-08-27):
楼主搞定了吗?参考下你最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