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支招,LM3S9B92-IQC80-C5 买不到了,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14-09-28):
LM3S9B92-IQC80-C5买不到了。

有何解决办法?
有没有直接替换的方案。我的意思是硬件不改动,程序最好不要改写,或者改写的比较少,谢谢!

网友:
M3已经停产了,不好买。没有直接pin to pin替换的

网友:
貌似没有,市场上可能有部分存货,但建议你赶紧更换方案,stm的或飞思卡尔的,可稳定供货后续有替代的

网友:
赶紧换方案,luminary被TI收购以后,就慢慢地买不到了。

网友A:
ti好像放弃M3了,新出的M7不知道会不会买授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i好像放弃M3了,新出的M7不知道会不会买授权

灯他的m4都不是样品了,估计会出m7的了

网友:
ti太坑了,坑的人多了去了,换方案吧

网友:
市场上应该有存货,赶紧买,要不更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他的m4都不是样品了,估计会出m7的了

应该不会出,反应太慢了。

楼主:
谢谢各位,淘了300片,先使用着。
接下来更换方案。

网友(2017-09-18):
LM3S9B92-IQC80-C5   我有原装正品货源  现在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