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量地避免使用全局变量呢?

楼主(2014-09-28):
       习惯了使用全局变量,感觉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可又好难摆脱全局变量

       比如:某个设备的一些参数,可以由用户通过按键修改,在修改的时候需要从显示板中实时显示出来,
       修改完后,重新修改的参数生效,设备将根据这些新的参数运转..............想想,还是只会全局变量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尽量避免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网友B:
全局变量没啥不好的吧 又不是c++底层大量都是全局变量。。

网友C:
將這箇全局變量刪掉,看你怎麼實現和原來一樣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没啥不好的吧 又不是c++底层大量都是全局变量。。

編譯器喜歡全局變量,一箇地址就訪問到了。
不喜歡全局變量的,是人。
人設計機器,就是要讓機器做人不喜歡做的事情。

网友:
2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D: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能减少全局变量 坐等讲解

网友E:
我觉得需要好好考虑你的程序,我遇到一个例子,就是用函数参数传递,去掉一个全局变量的。

网友F:
关键在于业务分割清楚,程序模块化!全局变量多少关系不大,最怕在多个模块中直接操作全局变量,这样会把各个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搞复杂!

网友G:
不用全局變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犧牲Flash空間,多一些額外的RAM,還有多一些執行時間。
一刀切也不好,本來有些芯片內存就少,不用全局怎麼辦?看實際情況酌量使用也沒壞處

网友H:
我一般把全局变量分类,用struct分成不同模块,看起来清爽多了。

网友I:
使用结构体分类,把全局变量放在一个.c里面,如果外部函数要调用的话,就使用相应API。这样变量就不会满天飞啦

网友:
同样想解决,

网友:
C++ 学的不够彻底,干脆改宏编比较好.

网友:
打包好函数,或者使用一种统一的命名规则来命名全局变量也没啥不好。听说有一种叫匈牙利命名法则,没用过,楼主可以尝试下。

网友:
等大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感觉差不多,不过多了一层封装比直接使用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
我感觉用用也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保持头脑清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没啥不好的吧 又不是c++底层大量都是全局变量。。

就是感觉挺乱的,有一个朋友修改他自己以前已经生产的程序,结果出问题了,造成一万多要返工,就是因为全局变量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這箇全局變量刪掉,看你怎麼實現和原來一樣的功能。

最后按了 “Ctrl+Z” 把删掉的恢复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能减少全局变量 坐等讲解

       一起学习

网友:
现在的单片机内存都够大,全局变量没什么不好啊,在一个文件里面统一定义不就可以了。比用指针传来传去好多了。
关键还是要协调好底层驱动与上层应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需要好好考虑你的程序,我遇到一个例子,就是用函数参数传递,去掉一个全局变量的。 ...

我看过农民讲习所的《通用程序设计》,里面好像是用消息队列的,不过还没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在于业务分割清楚,程序模块化!全局变量多少关系不大,最怕在多个模块中直接操作全局变量,这样会把各 ...

这个“最怕在多个模块中直接操作全局变量,这样会把各个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搞复杂!”

才是我现在最头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全局變量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犧牲Flash空間,多一些額外的RAM,還有多一些執行時間。
一刀切也不好, ...

以前用过一些OTP的单片机,才64或32字节的RAM,基本上全部都是全局变量

网友:
同求解,占位,留贴

网友:
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同样是全局变量漫天飞  希望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我是将全局变量放在一个文件中做定义,有逻辑关系的定义成结构体

网友J:
最好的方法是封装到一个结构体中,一个功能模块的变量全部封装到里面, 其他模块要修改变量,就全部使用对外的接口函数。  关键不在于是否全局  而在于模块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没有开窍,多写多看多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編譯器喜歡全局變量,一箇地址就訪問到了。
不喜歡全局變量的,是人。
人設計機器,就是要讓機器做人不喜 ...

感觉很像老师啊

网友K:
楼主看看 qp状态机里的仿对象化编程或许能得到些启发。

网友:
如果你的系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全局变量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的

网友:
简单的程序就不用纠结那么多,用就是,给每个全局变量拟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宁长勿短

复杂一点的时候,用struct封装起来,用struct指针传递

无论怎么用,小白觉得头脑清醒是最关键

网友L:
给全局变量换个马甲仍然是全局变量呀。我觉得在程序结构及算法上多下点功夫才是正道。

网友:
先不要纠结于斯,等搞好了模块化、层次化之后,这些就有解了

网友:
函数的参数用指针

网友:
使用OS,每个任务内部自己定义变量 , 任务与任务间要通讯,通过发消息或者邮箱,将需要传送的变量发给别的任务 ,

网友:
就两个字, 封装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可以一劳永逸的实现对变量的
原子保护,可以在读写的时候进行有效性检查,最后调试的时候方便追踪
谁对变量进行了访问,也可以填写调试值。这就是面向接口开发的好处。

在我的团队里,是严禁使用全局变量的,因为明确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只允许使用静态变量。

网友:
42楼是高见,11楼可以参考

网友N:
全局变量对程序维护肯定有些影响,但要说性能,肯定最好。
上面提到C的变量封装方法,一直不太感冒。感觉对后期维护人员是种负担,增加了程序理解难度,多绕了个圈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这也是相对的,静态变量依赖历史变量值,会使的函数失去可重入性,多任务调用不方便

网友:
程序量大的话,全局变量不太好管理。如果是不大的程序,使用全局也很方便。

网友:
看别人写的很清楚明白,到自己写的时候就一塌糊涂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 常用到全局变量

网友:
这个是个比较系统的问题,设计到系统的架构设计,逻辑分层等,这有这些做的合理,才能减少全局变量

网友:
程序复杂的还是封装一下,简单的无所谓

网友C:
將對全局變量的訪問,替換成用函數訪問,或者是放入結構體,這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等一下,甚麼問題?使用全局變量會導致甚麼問題?
看看StackOverFlow的人怎麼回答。
The problem with global variables is that since every function has access to these,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hard to figure out which functions actually read and write these variables.

To understand how the application works, you pretty much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every function which modifies the global state. That can be done, but as the application grows it will get harder to the point of being virtually impossible (or at least a complete waste of time).

作爲一個長期維護寫得超爛的(臺灣人寫的)代碼的人,我可以描述下,當你發現機器運行不正常,是因爲有某箇全局變量被改寫,而你嘗試用全局搜索的方法,來找出改寫這箇全局變量的地方,卻發現修改這箇全局變量的地方竟然有500處的時候,是甚麼感受。哦,或者我不用舉例,你都已經明白了,因爲至少你是一個程序員。
考慮一下以下的例子。
int cola_left;
void display_how_many_cola(void)
{
    printf("%d", cola_left);
}
void count_cola(void)
{
    cola_left = count();
}

作爲一部自動販賣機,無論是顯示屏,還是內部的點貨員,都需要知道而今還剩下多少瓶可樂。如果你的功能僅限於此,那麼,很好,程序思路很清晰。但是如果日後,機器內部新增了一個促銷員,他根據庫存來決定售賣價格,這時就多一個人要瞭解這箇全局變量了。如果生意做大了,開始實行會員制,會員可以在缺貨的情況下仍然買到可樂,這時是不是需要增加一個人,去留意庫存情況?突然有一日,一個會員嚮你抱怨,說他買不到可樂。你質問會員管理員,他卻說“我在前一秒,明明見到還有1瓶可樂的,不知道怎麼的就不見了。”幾經週轉,纔發現是某個促銷員賣掉了這瓶可樂。雖然最終你仍然可以查出,但這不是很曲折麼?
這就是問題:如何纔能使你更輕鬆地檢查出,是誰在攪鬼,和怎麼防止日後有更多的人去搗亂。
int salesman(int cola_on_sale)
{
    return  bottles_sold;
}
void vip_manager(int * cola_reserve)
{
}
void main(void)
{
    int cola = 10;
    while(1)
    {
        vip_manager(&cola);
        if(cola > how_many_vips)
        {
            cola -= salesman(cola - how_many_vips);
        }
    }
}

這樣做,不但減少了全局搜索cola這箇變量的結果,而且還從根本上限制了促銷員的權利。
當然,這衹是其中一種方法。但無論你做甚麼,都應該是讓你的程序變得更加容易讀,和更容易在出問題時找到原因。
請記住,全局變量爲甚麼不好。在你的工程裏,這種壞處存不存在。出問題時,需要多少時間去分析。和你可以通過甚麼途徑,去做得更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在你们团队加static的文件内全局变量允许用么?

网友Q:
习惯把全局变量分类放到结构体里,看着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也是相对的,静态变量依赖历史变量值,会使的函数失去可重入性,多任务调用不方便 ...

比较要注意对象,我说的都是针对使用全局变量来说的,你说的是可重入性。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在你们团队加static的文件内全局变量允许用么?

允许,这叫静态变量,使用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全局变量对程序维护肯定有些影响,但要说性能,肯定最好。
上面提到C的变量封装方法,一直不太感冒。感觉对 ...

从性能上,如果开了inline,则函数法与全局变量操作无差别,如果没有开inline,则比全局变量法多了一次相对跳转,差不多4个周期的牺牲,
如果4个周期的牺牲并不发生在程序热点上,则这种开支是值得的,因为可以换取更好的维护性。
至于你说用面向接口的方式封装对静态变量的读取影响维护,这个我觉得需要认真探讨下,你先说说哪里不好,我们一一来讨论,只凭借一个
印象就下结论,实在是武断,我可以问你:你真的想清楚了么?我是真的想清楚了。

另外,我常用的编译器是IAR,一直开最高优化(speed和size),不考虑NC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對全局變量的訪問,替換成用函數訪問,或者是放入結構體,這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等一下,甚麼問題 ...

这就是面向接口开发对变量访问的validation例子。谢谢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Q:
习惯把全局变量分类放到结构体里,看着清楚一点

封装在结构体里面只是一种方式,虽然看着清楚,但是没有做到权限控制(read / write控制),多任务环境下也需要在所有访问的地方都增加一份
原子保护的代码。也无法统一做valid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允许,这叫静态变量,使用受限

版主能说的更明白些么?
我一般这样: 参数比较多,使用static定义,使用指针+偏移/元素的方式,通过函数接口实现。

另:好久不见版主了啊, 版主的书到哪一阶段了?

网友:
我也觉得用全局变量顺手,做几个结构体,自己注意赋值就行了,还是很方便

网友R:
比如像用于配置的“参数”类的变量, 一般情况下这类模块中的变量会比较多。
这种情况,如果单独封装每个变量的访问API接口,肯定不现实(接口太多了, 不符合模块接口尽量简单化原则)。
可以采用类似于stm32库函数的做法, 对这些参数进行打包封装为“结构体变量”类型, 并在h文件中导出。
在c文件中把这个参数定义为static类型(静态变量), 并实现读/写接口函数。

// 模块接口h文件中:
typedef struct {
  Param_A;
  Param_B;
  Param_C;
} User_Param_Typedef;

bool ModuleName_SetParam(User_Param_Typedef *param);
bool ModuleName_GetParam(User_Param_Typedef *param);

// 模块实现c文件中:
static User_Param_Typedef user_param;
static bool user_access_locked;

bool ModuleName_SetParam(User_Param_Typedef *param)
{
  // 此处还可以增加对参数的保护特性
  user_param.Param_A = param->Parma_A;
  user_param.Param_B = param->Parma_B;
  user_param.Param_C = param->Parma_C;
  return true;
}

bool ModuleName_GetParam(User_Param_Typedef *param)
{
  // 此处还可以增加对参数的保护特性
  param->Param_A = user_param.Parma_A;
  param->Param_B = user_param.Parma_B;
  param->Param_C = user_param.Parma_C;
  return true;
}

// app文件中:

...
// 配置参数
User_Param_Typedef  user_param;    // 临时变量(局部变量 ) 或 静态变量
user_param.Param_A = 1;
user_param.Param_B = 2;
user_param.Param_C = 3;
ModuleName_SetParam(&user_param);
...

// 获取参数
ModuleName_GetParam(&user_param);

如果在应用中, 仅需要修改其中一个参数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根据上面的类似的方法修改, 增加基于 “基地址偏移量” 读/写的接口函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同意

网友:
用全局变量有什么不好的,做音频处理就喜欢用全局变量,不会出现爆音。

网友:
引用 网友R:
比如像用于配置的“参数”类的变量, 一般情况下这类模块中的变量会比较多。
这种情况,如果单独封装每个变 ...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改良,我也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使用结构体分类,把全局变量放在一个.c里面,如果外部函数要调用的话,就使用相应API。这样变量就不会满天 ...

我现在就是使用结构体,不过模块之间都是直接访问的,有时候为了懒了,也是直接写操作,感觉好乱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好的方法是封装到一个结构体中,一个功能模块的变量全部封装到里面, 其他模块要修改变量,就全部使用对 ...

正在尝试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谢谢版主,现在在尝试使用2楼和62楼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對全局變量的訪問,替換成用函數訪問,或者是放入結構體,這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等一下,甚麼問題 ...

谢谢前辈!好好理解您所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看看 qp状态机里的仿对象化编程或许能得到些启发。

QP状态机,正好赼着国庆放假好好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編譯器喜歡全局變量,一箇地址就訪問到了。
不喜歡全局變量的,是人。
人設計機器,就是要讓機器做人不喜 ...

给你点赞~

网友S:
如果有几万个全局变量该怎么搞?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如果有几万个全局变量该怎么搞?

这种工程是怎么规划出来的?

网友:
稍复杂点的就有那么多啊,参数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这种工程是怎么规划出来的?

MTK代碼,輕鬆上千。

网友:
引用 网友R:
比如像用于配置的“参数”类的变量, 一般情况下这类模块中的变量会比较多。
这种情况,如果单独封装每个变 ...

我觉得最根本应该是减少模块间的参数传递,譬如说你要输出电机控制PID的所有配置参数到串口,应该是在电机模块加个外部函数motorPrintParams(),而不是让通信或其他模块获取所有参数然后再输出到串口。对于你那种输出结构体定义然后通过指针传递我也有用,但基本可免则免。

网友:
用接口函数,这个在多人协作的时候比较管用,省的别人把自己内部用的量莫名其妙的给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TK代碼,輕鬆上千。

规划好,至少可以限定在模块内,不要说总数。

网友:
搬个板凳搞学习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將對全局變量的訪問,替換成用函數訪問,或者是放入結構體,這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等一下,甚麼問題 ...

怎么做到空白处的字不显示的,偶像。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怎么做到空白处的字不显示的,偶像。

桌面版底色:#eeeeee
移動版底色:White

网友U: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一看我的程序,吓尿了~~

光一组AD值全局变量,就占了4k字节~ 如果把它设置成局部变量,那退出子程序,不就没了~

网友:
注意尽量把全局变量名称搞得独特些,比如字符长些,不易与其他变量混淆就好。

网友:
何必,照你们这样,编译器干脆就不要允许全局变量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一看我的程序,吓尿了~~

光一组AD值全局变量,就占了4k字节~ 如果把它设置成 ...

你这个是缓冲区吧,没办法的

网友:
业余选手,连结构化都不会,只会一口气全部写在一起。

网友:
一般来说,就是讲全局变量封装在结构体里面。各个函数通过结构体指针的形式传入参数。
一个结构体的实例,可以理解为一个对象。
如果结构体里面有大的缓冲区,则配合malloc动态分配。

网友:
一直用全局变量又不开优化的的飘过

网友V:
简单的应用全局不多,用起来无所谓的。复杂的或者后续要持续升级的,还是要学习封装的方法,通过函数来修改保护,或者更简单点用用结构体式的全局变量,也能耗很多

网友:
感觉还是不用全局的原因还是为了可读性强,避免出bug。二楼的是模块常用的封装方法。这样耦合性就变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看了大家的讨论,我一看我的程序,吓尿了~~

光一组AD值全局变量,就占了4k字节~ 如果把它设置成 ...

您这是做缓冲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简单的应用全局不多,用起来无所谓的。复杂的或者后续要持续升级的,还是要学习封装的方法,通过函数来修改 ...

是啊,不过接口设计感觉也挺难的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我觉得全局变量挺好的。干嘛包那么多层?mcu又不是windows

网友: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用途不一样,函数内部的,没有必要用全局的

网友:
用static 局部变量就行

网友:
可以读下开源操作系统的代码。只要做到全局变量用结构体归好类,一个函数要是涉及到操作外部变量的尽量用指针实现。我觉得小型工程可以随便用全局变量,你搞复杂了,排查太麻烦。

网友:
看到好多亮点 mark

网友:
太多的全局换一拨人后,维护他就是灾难。

=================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你这两个函数的具体也是操 作全局变量啊,要不然怎么传递信息?跟直接用全局变量有区别??

网友W:
引用 网友C:
將這箇全局變量刪掉,看你怎麼實現和原來一樣的功能。

我反正是想不出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timer.c里面有个定时器计数cnt,在user.c里面调用——这个很多人都会用这个结构,除去全局变量cnt,我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需要好好考虑你的程序,我遇到一个例子,就是用函数参数传递,去掉一个全局变量的。 ...

希望看下例子,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最怕在多个模块中直接操作全局变量,这样会把各个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搞复杂!” 才是我现在最头痛 ...

直接操作和间接操作根本就没区别,总之就是有逻辑关系才需要操作,你不可能说把三个模块之间的关系砍成两个,另一个不理它

我觉得全局变量满天飞是由程序的复杂性决定的,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只要有很多个模块有共同的地方,需要体现他们之间的逻辑,那么我觉得无论是用全局变量还是其他方式来体现,都会感到头痛,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去掉全局变量(有些全局变量是必须存在的),而是要想办法改变程序的结构,使得各个模块之间的脉络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全局变量换个马甲仍然是全局变量呀。我觉得在程序结构及算法上多下点功夫才是正道。 ...

这个才说到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我很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实现的,能不能给个基本的实现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對全局變量的訪問,替換成用函數訪問,或者是放入結構體,這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等一下,甚麼問題 ...

可乐问题根本就不是全局变量的问题,是由于需求不明,项目开发没考虑全的后果

网友:
给个基本的实现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有点像java等高级语言的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W:
你这两个函数的具体也是操 作全局变量啊,要不然怎么传递信息?跟直接用全局变量有区别?? ...

良好的编码,只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维护代码,或者让团队之间更好的合作。
本质上代码都是编译成二进制,对机器来说是没有区别的。
个人觉得,对于语言来说有静态变量或者全局变量之类的概念。对于一个事物比如一个设备的参数,那它就是一个全局存在的参数,你可以消除全局变量,但是你不能消除这个设备的参数。
我们要做的就是有效维护好这个全局的参数,防止随意修改从而导致难以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好的编码,只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维护代码,或者让团队之间更好的合作。
本质上代码都是编译成二进制,对 ...

对,就是这样,防止随意的修改从而导致出错和难以维护

网友:
比较倾向于62楼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A:
良好的编码,只是为了让人更好的维护代码,或者让团队之间更好的合作。
本质上代码都是编译成二进制,对 ...

这个我能理解,你这样写只是让人养成不直接对参数用=赋值,而是通一个函数来操作,类似于单片机io口或者外设的操作方式,一个是直接操作寄存器,一个是通过库函数来的……对不对?不过只是这样还是无法解决逻辑混乱的问题…我想大部分的程序无法解读并不是因为全局变量满天飞,而是对于程序的构造没有层次感

网友X: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linux的许多驱动都是这样做的  不错!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好的方法是封装到一个结构体中,一个功能模块的变量全部封装到里面, 其他模块要修改变量,就全部使用对 ...

赞一个,这种方式确实不错啊,小型程序用一些全局变量,感觉没什么不清楚的,只是程序大了,结构复杂了,容易产生莫名其妙的耦合关系,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得自己脑子清醒,

网友:
对啊,小工程用用全局变量,只要头脑清醒,应该不会出问题,我都是带着纸和笔,记着变量的逻辑关系。大工程还是封装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反正是想不出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timer.c里面有个定时器计数cnt,在user.c里面调用——这个很多人 ...

timer.c

static volaitle uint32_t s_wCounter;

ISR(Timer0_vect)
{
    s_wCounter++;
}

uint32_t get_counter(void)
{
    uint32_t wResult;
    SAFE_ATOM_CODE(                           //! 原子操作的保护宏
        wResult = s_wCounter;
    )
    return wResult;
}

timer.h

#ifndef __TIMER_H__
#define __TIMER_H__

extern uint32_t get_counter(void);

#endif

网友:
代码量小随便写都行,代码量大就得考虑封装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这个方法可以考虑试一下,有用的。。。

网友W:
我真看不出这样写跟直接操作s_wCounter有什么区别,你这样只是通过一个函数来操作,一样需要存在全局变量,并不会产生什么优化…最多只是有助于理解,而这个可以通过好的变量名来解决…

我认为需要用到函数的地方就是用来封装特定的,需要多次运算的功能

对于大部分全局变量都只是单个操作不涉及其他的时候,是没有必要封装成函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真看不出这样写跟直接操作s_wCounter有什么区别,你这样只是通过一个函数来操作,一样需要存在全局变量 ...

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不再做更详细的说明。有相应经验积累的人自然能看出差别,
我不强求,也没有愿望和义务说服你。所需的信息我已经全部给出,并无遗漏。

网友:
以前用51单片机, 总会省着点变量用。

等现在用STM8/32以后, 感觉变量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是个问题。  全部定成全局变量都够用!

所以, 习惯就好!  别太纠结这种问题!

网友:
我的代码也是很多全局变量,现在努力优化中。

网友:
学习了,记得凌明的书中提到:大型软件由多人合作研发,为保证可靠性,一般不提倡用全局变量

网友:
很深奥的说。。。。努力理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編譯器喜歡全局變量,一箇地址就訪問到了。
不喜歡全局變量的,是人。
人設計機器,就是要讓機器做人不喜 ...

好似正解

网友:
主题应该是 如何避免直接操作全局变量?

网友:
全局变量也没什么不好,一些设置参数为全局变量比较好操作

网友:
让团队人员写代码养成同一种风格,大项目的维护和修改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使用二楼的方法,好处非常多,不仅不会降低效率,还会降低代码尺寸,
实现对变量的访问权限控制(只读,只写 ...

“降低代码尺寸”,这个貌似不理解。加入供外部模块读写的函数,代码应该变大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一般把全局变量分类,用struct分成不同模块,看起来清爽多了。

我觉得这个办法 可行

网友Y:
最好用结构体归类,否则程序大了维护会很麻烦

网友:
模块化编程或者大项目尽量少用全局变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最好用结构体归类,否则程序大了维护会很麻烦

现在用 结构体 加 函数接口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Z:
定义结构体封装好,定义接口函数处理,应该可以吧

网友AA:
全局变量挺好的,只要标清好区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定义结构体封装好,定义接口函数处理,应该可以吧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全局变量挺好的,只要标清好区分就行了

多了久了好麻烦

网友:
受教了,要好好消化一下。

网友(2014-10-30):
程序不大的话,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
收获颇丰 谢谢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这个习惯非常好!

网友AB:
主要还是看你设计的这个变量的作用范围需要是多大,我的快习贯是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有时为了提高运行效率会多使用全局变量,但是也可以限定在一个文件内,用静态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我能理解,你这样写只是让人养成不直接对参数用=赋值,而是通一个函数来操作,类似于单片机io口或者 ...

你的这种问题 就不是全局变量的问题,还是程序结构的问题,或者说是 程序模块的划分问题。

网友:
平时没注意这个问题,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c的变量的作用域控制功能弱,需要开发人员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主要还是看你设计的这个变量的作用范围需要是多大,我的快习贯是尽量使用局部变量,有时为了提高运行效率会 ...

我现在是,写之前先想好程序架构,分好层次,构思好每个模块的数据结构,在单文件内使用static变量或结构。需要外部模块来修改参数的时候,就使用函数接口来实现。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写之前先想好程序架构,分好层次,构思好每个模块的数据结构,在单文件内使用static变量或结 ...

就应该是这种方式,赞!做事很专业哈!

网友:
可以看看static关键字的用法,这个可以减少全局变量的使用

网友:
全局变量在换人之后,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应该是这种方式,赞!做事很专业哈!

谢谢您的鼓励!正在坚持学习  “无(No)节(Just)操(Coding)”

网友:
要做好模块化,全局变量只能本模块内用,其他模块调用需要通过接口,这样就不乱了。

网友AC:
没有详细看完所有的帖子,二楼的方法是个很好的办法,对于全局变量来作说,关注它的存储周期和作用范围,对于一个大的工程来说,还要考虑到变量的安全性,别人是不是可以调用?

还有就是如果是有操作系统的,还要关注变量的修改顺序,要不要加锁,等等,这些都要考虑。最好的就是加static ,通过函数对外调用,可以方便管理,并加以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没有详细看完所有的帖子,二楼的方法是个很好的办法,对于全局变量来作说,关注它的存储周期和作用范围,对 ...

你怎么使用的get和set的?

网友AC:
好吧,只是举个例子,不加互斥量,如下:

static uint32_t g_cell_voltage = 600;

void set_cell_voltage(uint32_t value)
{
        g_cell_voltage = value;
}

uint32_t get_cell_voltage(void)
{
        return g_cell_voltage;
}

网友AD:
高手能不能解释下这个程序,我们功底差的实在没看懂,特别是
ISR(Timer0_vect)
{
    s_wCounter++;
}

这个ISR(Timer0_vect)是什么

能得到您的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好吧,只是举个例子,不加互斥量,如下:

static uint32_t g_cell_voltage = 600;

这个只是把一个变量封装成函数,能详细解释下。
请您多举点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写之前先想好程序架构,分好层次,构思好每个模块的数据结构,在单文件内使用static变量或结 ...

就这么干,此贴最佳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高手能不能解释下这个程序,我们功底差的实在没看懂,特别是
ISR(Timer0_vect)
{

ISR(Timer0_vect)
{
...
}

这只是一个常见的中断处理程序的格式而已,ISR是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的缩写,Timer0_vect是定时器0的中断
向量。这两个和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Timer0_vect的中断处理程序。

网友AC:
引用 网友AD:
高手能不能解释下这个程序,我们功底差的实在没看懂,特别是
ISR(Timer0_vect)
{

首先,很久没有写AVR的程序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以前写AVR的程序的时候并没有深究,只是知道这个是avr-gcc用来定义中断函数的,

并不知道真正的内函是什么。你今天问了,我回过头来看这个函数定义,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宏定义,用这个定义来申明中断函数。

我所以我看了一下代码,实事也是如此,见文件 winavr或avrstudio6下的arv-gcc安装目录:\avr\include\avr\interrupt.h 中:

......

#  define ISR(vector, ...)            \
    void vector (void) __attribute__ ((signal,__INTR_ATTRS)) __VA_ARGS__; \
    void vector (void)
.....

可以看到这里是先定义中断函数的属性,再定义中断函数名,具体的宏是如何定义的,我就不解释了,想知道的百度

这里可以看到,中断函数其实是有属性的,不过一般我们都不用,如果实在想知道,见文档:doc\avr-libc\avr-libc-user-manual\group__avr__interrupts.html

这个文件中有详细说明,并且说了关于avr-gcc编译器规定的所有的中断名的说明,很详细,很多AVR 的C语言的书就抄这个文档

网友AE:
全局变量不可怕 重点是模块化 逻辑清晰 注释准确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这个只是把一个变量封装成函数,能详细解释下。
请您多举点例子,非常感谢 ...

可以看看傻孩子上面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全局变量不可怕 重点是模块化 逻辑清晰 注释准确到位

全局变量太多,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就加强了。当然使用接口函数,也一样会有耦合性,但对于维护,修改,升级等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局变量太多,模块之间的耦合性就加强了。当然使用接口函数,也一样会有耦合性,但对于维护,修改,升级 ...

恩 确实是这样的 程序规模大了之后 难免会有一些全局变量的

网友AF:
以前写小项目的时候,没这种感觉,后来,项目越来越大后,发现,全局变量的管理是个问题,写程序的要么记住,要么来回查看变量,后来发现了解决的方法,优化程序数据结构和框架,采用消息队列和堆栈,自动管理类似的全局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以前写小项目的时候,没这种感觉,后来,项目越来越大后,发现,全局变量的管理是个问题,写程序的要么记住 ...

采用消息队列和堆栈来管理类似的全局变量是怎么样实现的呢,可否提供例子供参考学习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先建立一个模块并提供接口用来做模块/任务间的通信

如:   uint8_t message_send( uint8_t task_id, uint16_t len, void *pdat );
或:   uint8_t messgae_send( void (*task)(void), uint16_t len, void *pdat );

这样,当任务A需要传送数据给任务B的时候可以这样:

      message_send( 任务B的ID, 数据长度, 数据指针 );
      或
      message_send( 任务B, 数据长度, 数据指针 );

现在还没具体去实现,也不知道这样的可行性,感觉如果这样做,对内存的开销会比较大,目前工作所用的片子资源都不是那么多

网友:
“使用一个get_xxx和set_xxx接口函数应该可以防止全局变量漫天飞吧。”

好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一招:用两个函数替换一个全局变量,一个读,一个写。好处?易维护,易修改,易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采用消息队列和堆栈来管理类似的全局变量是怎么样实现的呢,可否提供例子供参考学习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 ...

全局变量一般用在标志位和参数传递上,打个比喻,当你盖房子的时候,一般的小房子是以砖头为基本材料堆起的,当你盖大楼的时候,砖头是不是太小了,就应该以大的水泥块为基本材料盖才方便和舒服,程序也是一样,你为每一个状态设置一个标志位,就像以砖头为单位一样,如果你建立一个消息对列呢,就好像砖头封成了一个水泥块,他把各位状态标志在对列里自动分配,你就不用管理那些砖头,只要关注水泥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首先,很久没有写AVR的程序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以前写AVR的程序的时候并没有深究,只是知道这个是avr- ...

'ARM环境下现在也可以用类似的写法,只不过用的是weak的特性

网友AG:
请教傻孩子老师,单片机的外设寄存器是不是具有全局变量的特征呢,也可以说就是全局变量呢。像am335x的,几千个寄存器吧,也可以说是有几千个全局变量。还有一种情况是比方说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和定时器中断函数不在一个文件中,这时候不用全局变量怎么解决呢。数据和函数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项目数据用的乱七八糟的,那可想而知其函数结构肯定也不怎么样。我现在在开始一个新项目的代码时,都要先规划好代码书写规范、文件结构、数据结构、事务流程图、界面流程图,这样才能开始码字母。我也看过全局变量满天飞的代码,真费脑细胞。

网友M:
引用 网友AG:
请教傻孩子老师,单片机的外设寄存器是不是具有全局变量的特征呢,也可以说就是全局变量呢。像am335x的,几 ...

寄存器都是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是静态变量的一种。完全看你怎么限制它。你完全可以把针对寄存器的操作人为限定在模块中。从C指针技术的角度来说,只要是静态分配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和各类static的变量),都可以借助指针访问,所谓的范围限制都是假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是寄存器这种全局变量,你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将其限制在模块中(比如不公开头文件),或者通过规则限制住。关键在于用的人有没有封装的思想,不在于是否全局。

网友:
函数返回

网友:
好多高手的发言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M:
寄存器都是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是静态变量的一种。完全看你怎么限制它。你完全可以把针对寄存器的操作人为 ...

看了你上面的 程序。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有经验的人士。类似于linux 专业coder。

对于你的贴出的程序,我做如下讲解:

static volaitle uint32_t s_wCounter;

//以上在timer0.c 中开辟的 静态 全局变量,最为关键
// 1.  static  表示,这个s_wCounter 全局变量,只能由timer.c里面的函数还进行(读/写) 操作
// 2. volaitle   表示 ,让编译器不要优化访问此变量,也就是 编译器编译出的代码,每次访问s_wCounter 这个变量,是老老实实的去变量地址上读取or写入。  而绝对不会因为优化,去访问寄存器!   《===关于这里 不知道 我的理解 是否正确,个人觉得我的理解是 对的

//3.  有趣的疑问:  开辟 这个  变量 static volaitle uint32_t s_wCounter;        如果改写成  volaitle  static uint32_t s_wCounter;    《===是否可以???

ISR(Timer0_vect)
{
    s_wCounter++;
}

uint32_t get_counter(void)
{
    uint32_t wResult;

    SAFE_ATOM_CODE(                           //! 原子操作的保护宏
        wResult = s_wCounter;
    )

    return wResult;
}

----------此外--------------------

//关于傻孩子写的“从C指针技术的角度来说,只要是静态分配的变量(包括全局变量和各类static的变量),都可以借助指针访问,所谓的范围限制都是假的。”  //表示赞成,比如我解密别人的程序。  别人吧计算出的sn写在 局部变量内   ,同样我可以根据猜测 解密出 最终 开辟变量的地址, 从而用指针去 读取 or 写入变量!

结束!

网友:
只能尽量避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寄存器都是静态变量。全局变量是静态变量的一种。完全看你怎么限制它。你完全可以把针对寄存器的操作人为 ...

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看了你上面的 程序。可以看出你是一位有经验的人士。类似于linux 专业coder。

对于你的贴出的程序,我做 ...

第三点你的疑问,交换后没有区别。需要小心的是申请指针变量时候的顺序

网友AI: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全局变量呢,而且多呢,建议使用结构体的方式,这样一是看起来清晰,二是好维护,如果数量少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
对于嵌入式系统而言这种情况就是应该用全局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请教傻孩子老师,单片机的外设寄存器是不是具有全局变量的特征呢,也可以说就是全局变量呢。像am335x的,几 ...

能推荐一个画流程图比较好的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全局变量呢,而且多呢,建议使用结构体的方式,这样一是看起来清晰,二是好维护,如果数量 ...

其实全局变量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如果把它封装起来,使用函数/接口去访问,对程序的编写和后面的修改与维护,或是升级会更加方便。调试和排错也会更容易些,避免因为直接操作引起的混乱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真看不出这样写跟直接操作s_wCounter有什么区别,你这样只是通过一个函数来操作,一样需要存在全局变量 ...

他主要是想利用static 限定了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在当前编译单元吧?

网友AG: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个画流程图比较好的软件吗?

visio,感觉不太好用,但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G:
visio,感觉不太好用,但一直在用

谢谢,看了一下,电脑上刚好有装这个软件,好像是2003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linux的许多驱动都是这样做的  不错!

你这是读写IO吧。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写之前先想好程序架构,分好层次,构思好每个模块的数据结构,在单文件内使用static变量或结 ...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个例程吗,想好好学习一下你这种全局变量处理的思想

楼主(2014-11-29):
引用 网友AJ:
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个例程吗,想好好学习一下你这种全局变量处理的思想 ...

请参考62L和傻孩子版主的回同贴。

我比较懒,业余基本不写什么代码。都是工作上的程序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一下用static静态变量

网友:
如果多的话,就做成静态全局变量,放到一个模块内,如果有逻辑关系,那也可以分散到各个模块中去,不过,需要单独做接口来读取和修改。

网友:
楼主的问题可改为,如何转变 编程的思路,由"面向过程"的方法转向"面向对象"的方法?
大量使用全局变量意味着,你编程时思考了整个时序过程,所以你知道怎么去用全局变量,这只是你的编程思路是这样。
但如果你希望你的程序被大多数“面向对象的”程序员看懂并复用,你需要开始思考什么是对象,什么是接口,什么是方法。。。。

网友:
良好封装,预留接口函数,二楼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