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识别地板砖的缝隙

楼主(2014-09-28):
想让机器人小车沿着地板的缝隙走 但是地板缝不好识别 砖是花的 有啥好办法能识别地板砖缝隙没

楼主:
就是这种花地砖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识别,感觉多采集地面的信息,然后找到区别,就能实现按照线走了。

网友:
缝隙上贴上黑胶带可能可以。

网友:
通电的导线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图像处理。
也许利用线激光倾斜照射用红外接收管也能分辨凹槽。
也许凹槽与平面的反射率不一样,可以用红外对管来分辨,就像普通循线小车那样。

网友:
縫隙刷漆。
厲害就用圖像識別了。

网友A:
这个图像处理做的好的话肯定是可以的。说句实话我也找不出什么好的方式。
难道楼主是准备做自动清洁小车的?

网友:
在缝里埋铁丝,。。。不过地板下的钢筋或许会有干扰。。。

网友:
接收能不能使用模拟方法啊,例如使用光电管,检测光强,缝隙反射的光强应该在某一个强度

网友:
这种地板的缝隙与板砖颜色看起来灰度值相差不太大,如果用图像处理的方法,灰度值的阈值不好定,会很麻烦的感觉
缝隙处和板砖的地方材质不一样,反射率不一样,可以试试红外

网友:
图像处理应该可以识别的

网友:
图像,边沿检测,二值处理

网友:
图像处理需要摄像头,需要算法处理,需要高速的mcu

网友:
图像识别最省事了

网友:
图像处理 边缘检测

网友:
反射率或者平整度应该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像处理做的好的话肯定是可以的。说句实话我也找不出什么好的方式。
难道楼主是准备做自动清洁小车的 ...

你咋知道是要做清洁小车 图像应该是可以 但是水平不够啊

网友B:
图像处理  应该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处理  应该可以搞定的

图像处理水平不够啊 目前就是用的摄像头捕捉直线 地板太花捕捉出来有好多杂线

网友C:
用摄像头肯定代价太高,用光电吧,要那种能检测光电强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摄像头肯定代价太高,用光电吧,要那种能检测光电强度的。

能推荐一种吗 车很宽70cm 是不是得装好多啊

网友D:
楼主请看一下飞思卡尔智能车 电磁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看一下飞思卡尔智能车 电磁组

地板砖不让破坏 那么多铺线也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板砖不让破坏 那么多铺线也太麻烦了

我建议你拿白色的东西把缝填上,这样就可以颜色识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种吗 车很宽70cm 是不是得装好多啊

其实买那种可调的光电开关模块就行了,装两个,两边各装一个,到缝时光线反射会减少。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智能吸尘器,就是碰到墙壁边沿就避开的那种吸尘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是否到边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智能吸尘器,就是碰到墙壁边沿就避开的那种吸尘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判断是否到边沿了? ...

微动开关,就像鼠标的左右键

网友:
之前给一个大学机器人比赛配的光纤传感器

网友:
这个以前做过,最基本流程:图像拾取,去噪,二值.

网友:
为毛不从材质入手呢?超声波。。。

网友:
觉得红外和超声波比较好弄,万一小孩在上面画条线,图像识别就嗝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