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器维修

楼主(2014-09-28):
公司要开发个智能泡奶机,然后从美国代购了个作为参考,那知上电时没注意用了220的电(美国用的110),几秒后烧了,拆开后检查了下保险丝烧了,变压器烧了(机器没用开关电源,直接上的低频110转7V变压器),然后换了个变压器和保险丝,这次用变化器把220转110后上电试验,又是几秒后,保险丝和变压器又烧了,这次我量了下电压确实是110,变压器的损坏特征是输入端开路,我想啊 是不是输出端有问题啊 能工作几秒应该也不是短路吧 不然保险丝秒烧啊,把7805,整流桥,电容都测了测没有短路和击穿的地方,那好接着换 这词心里也没底了 果不其然几秒后保险丝又烧了 好在变压器这次保住了,手头也没有多余的原件可以更换了 没敢上单测,不知道坛里有没有人在其他设备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能不能给些建议或经验之谈啊

网友:
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估計變壓器沒事,可能是可恢復保險的,再測一下看看吧,說不定又好了。

网友A:
不要变压器不行么

网友B:
先把后级的断开,单独试变压器

楼主:
强两次变压器确实都坏了,这次估计是保险丝烧的及时保住了,第3个了 这都没法上电检测维修 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变压器不行么

这人家的成品 一次没用就坏了 我们自己的产品打算用自己设计的开关电源也得把这个给修起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后级的断开,单独试变压器

第3个变压器了 应该不至于是变压器有问题吧 后面换的变压器一个5W的一个10W的 也不是同一批次啊

网友C:
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来试机好了,注意调好过流保护。

楼主:
我现在的思路是准备断开变压器直接接自己的开关电源 测后端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外接电源供电来试机好了,注意调好过流保护。

是的 我也准备这么干

网友:
用直流电源测试一下板上是否有元件被击穿了,造成短路

网友D: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或欧姆的测试下电解电容两端的阻抗,看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
那个烧开路的原装110V变压器你可以拆开初级线圈看一下,有些变压器在初级线圈中会串接一个热保护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或欧姆的测试下电解电容两端的阻抗,看是否有短路存在! ...

全部电容我都测过了 正常的 之前还有个小插曲 测得时候有个大电容充电很长时间 二极管档蜂鸣了很久让我误判成短路了

网友:
几瓦的小变压器输出短路几秒钟内是不会烧的,应该内部有熔丝。

网友:
这个失误的代码太大了。先用直流电源供电看看。

网友:
既然是用来参考的,就可以跳过变压器了,参考17楼讲的,直接用直流电源供电开始干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电容我都测过了 正常的 之前还有个小插曲 测得时候有个大电容充电很长时间 二极管档蜂鸣了很久让我误 ...

看下原来变压器功率多大。 请检查现在变压器是否存在过载现象。

楼主:
今天下午得空 又拿出来修了,按照外接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方法 卸掉了变压器12V端 焊上开关电源12V,之后检测电流 电流基本稳定在mA级别,按了下按键电流有所上升也就在30、40mA,之后在110V端上电,由于变压器低压端被卸掉,所以高低压是隔断的,高压端的保险丝和变压器表现正常,电流也很小,然后去掉外接直流,把变压器12V焊上,什么都不动变现依旧正常,用普通万用表监测电流,很小,然后问题来了 由于是泡奶机需要将水加热到50度所以有加热盘什么的 都放在变压器的高压端通过继电器控制通断,我手动拨动了检测液位的浮动开关按开始加热按钮,并观察万用表 不知道是不是万用表反应速度或电流监测能力弱,在万用表电流基本没变化的时候保险丝众望所归的烧了,量了下发热丝,电阻60算算功率200多W也正常 这下是真闷圈了

楼主:
难道发热丝在第一次误用220V电源时烧坏,然后未加热状态电阻表现正常 一上电加热立马罢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发热丝在第一次误用220V电源时烧坏,然后未加热状态电阻表现正常 一上电加热立马罢工? ...

恭喜你,你答对了,这种电器供电要分控制回路和加热回路,你先检测加热回路上是不是有tvs或者压敏电阻之类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你答对了,这种电器供电要分控制回路和加热回路,你先检测加热回路上是不是有tvs或者压敏电阻之 ...

之前两次烧保险丝的时候压敏我已经换掉了,依旧烧保险丝

楼主: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上电什么的貌似基本都没问题 起码在观测的2 3分钟内正常 倒水进去烧,或者手动拨水位开关 就基本出问题了,但是加热丝电阻测量正常,压敏之前也怀疑 当时还觉得十之八九是这玩意坏了 换掉之后问题依旧

网友:
把加热电阻 断开,看看

网友:
这种应该好修,量下加热电阻丝的阻值,算一下电流。可能内部有短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上电什么的貌似基本都没问题 起码在观测的2 3分钟内正常 倒水进去烧,或者手动拨水位开 ...

拍照来看看。会不会买了MADE IN CHINA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个变压器只供给控制板电源用,加热棒的电源并不取自变压器的次级。当开始加热时烧了变压器,说明问题就出在这部分控制回路!

网友:
哪個不是發熱絲,是ptc,麻煩了要知道恆溫是多少度再能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拍照来看看。会不会买了MADE IN CHINA的?

没错的 就是made in 瓷器,应该也是出口转内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标题“求教,关于电器维修”不合格,请尽快修改,否则封锁ID。

这就改,新人 还没找到修改主题的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改,新人 还没找到修改主题的界面

我试着新发了一个贴,能在主题内容下找到编辑连接,但这个帖子却找不到编辑连接 不知道什么是原因

网友:
加热盘电阻60R,按照110V:110*110/60=202W
如果你的电源电压220V:220*220/60=807W
变压器换了,如果电源还是220V,加热盘不是接了220V吗??

网友:
没见过这产品,阅读能力有限,感觉有点抽象!从楼上往下看,你有没有试着去分开测试单个单个的模块,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