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四线平衡转换器原理在什么书上有介绍?

楼主(2014-09-28):
我想做电力线载波对讲机,要双工的,用到二线-四线平衡转换器,让收发不干扰。载波频率100kHz左右。不太懂具体原理,如何绕制?什么书上可以查到资料?

楼主:
百度搜不到

楼主:
混合线圈工作原理
在 有线电话网中,电话机是通过两条导线和电信局的交换机传送和接收电信号。如果不采取措施,发话者的音频信号必会传到自己的受话器中,使自己听到自己的讲话 声音,这就是"侧音"。较大的侧音会影响接听对方的讲话,故必须减小或消除。如图2所示是一电话机的消"侧音"电路与交换机的连接示意图。图中的两个变压 器是完全相同的,a、b、c、d、e、f六个线圈的匝数相同。打电话时,对着话筒发话,把放大后的音频电压加到变压器的线圈a,从线圈c和b输出大小相等 但随声频变化的电压,c两端的电压产生的电流IL通过线圈e和两导线L、电信局的交换机构成回路,再通过交换机传到对方电话机,对方就听到发话者的声音。 同时由于线圈e中有电流通过,在线圈f中也会有电压输出,放大后在自己的电话机的受话器上发出自己的讲话声,这就是上面讲的"侧音"。为了消除这个侧音, 可以把线圈b的电压加在线圈d上,并通过R调节d中的电流Id。那么为达到消侧音的目的,1应与( )相接;4应与( )相接,并使Id( )IL(填"小于"、"大于"、或"等于")。对方讲话时,音频电压通过交换机和两条导线L加到本机,那么通过R的电流为多少?

解 析:发话时,假定某一时刻通过线圈a的电流是从上端流入,而且增大,则在线圈c和b上感应的电压都是上正下负,e中形成的电流在变压器铁芯中产生的磁场的 磁感线是逆时针方向的;1和3,2和4相接时,b的感应电压在d中形成的电流在铁芯中产生的磁感线是顺时针的,由于e和d的匝数相同,只要调节R使e、d 中的电流强度相等,则e和d产生的磁场就完全抵消,通过线圈f的磁通量始终为零,f中没有感应电动势,受话器中没有发话者的声音,从而消除侧音。对方发话 时,从交换机传来的音频电压加到电话机上,假设某一时刻在线圈e和c中形成的电流是从c的下端流入且增大,则b线圈的1端为负,d线圈的3端为负,感应电 压值相同,在bdR回路中没有电流,d中不会产生磁场抵消e的磁场,f中有e产生的磁场的磁感线通过,磁通量会发生变化,产生感应电动势,放大后在受话器 中发出对方的声音。

楼主:
用上述消侧音电路用在电力线载波双工通信上效果好不好?听说电力线负载大小变化很大,消侧音电路的电阻R是不是也无法取固定阻值?

网友(2016-07-13):
http://mysite.du.edu/~etuttle/electron/elect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