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完全独立的stm32硬件中断i2c驱动

楼主(2014-09-28):
前段时间调一个i2c传感器,被迫需要用stm32硬件i2c通信,stm32的硬件i2c是出了名的不好用,所以之前一直避开不用,这次没办法了遂深入研究了下。
先是在论坛里搜了下没找到完全独立的驱动,只有一些模拟的或者用于EEPROM的硬件i2c驱动,在这里把我写的独立的i2c驱动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驱动里单个字节读写用的是硬件i2c,多个字节读写用的是DMA,我在裸机程序和RT-thread上都调试过,应该没有大bug了,但冗余比较多,格式也不太规范,需进一步优化,这个就靠大家自己来了,嘿嘿~(在这里还要感谢“lj2505”分享的用于EEPROM的i2c驱动,给了我很大启发。)

网友:
硬件的为什么这么难弄那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实现思路说一下,大家讨论

网友:
仔细看看源码

网友B: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STM32F103的硬件IIC搞的这么复杂,莫非就是为了躲开NXP的专利?  目前在用软件模拟的IIC,谢谢楼主,留个记号,忙完项目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实现思路说一下,大家讨论

其实就是严格按照手册写的,都在代码里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STM32F103的硬件IIC搞的这么复杂,莫非就是为了躲开NXP的专利?  目前在用软件模拟的IIC ...

呵呵~感觉软件模拟的i2c用在一般程序还好,用在操作系统上就不行了,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纳闷,为什么STM32F103的硬件IIC搞的这么复杂,莫非就是为了躲开NXP的专利?  目前在用软件模拟的IIC ...

据说他们自己好像都承认有漏洞了,于是出了各种文档和方法来解决,结果就是越弄越麻烦,呵呵~

网友(2014-11-04):
独立 stm32 硬件 中断 i2c 驱动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用到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C(2015-05-20):
被I2C折腾几天了。看了你的程序,非常的规范。中断不设定为最高优先级,可以吗?因为我其他的中断也要这个最高的优先级。还有,对总线锁死的解决我还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I2C折腾几天了。看了你的程序,非常的规范。中断不设定为最高优先级,可以吗?因为我其他的中断也要这个 ...

最好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否则还是容易出错,具体的还是需要你自己来权衡,优先级设低一点也不见得一定会出问题。

网友(2016-06-09):
是i2c 从机的代码 感谢楼主

网友D:
完全独立的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独立的是指什么

完全独立就是纯粹的驱动,可以直接移植的

网友:
谢谢前辈的IIC驱动,一直都是模拟。。有时间测试下!!

网友(2017-05-27):
移植倒是挺方便的,不过用不起来,不知道还要注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