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8个脚的带比较器单片机,0.7RMB以下的?

楼主(2014-09-28):
有没有8个脚的带比较器单片机,0.7RMB以下的?

编辑:运放-》比较器

网友:
比较器的有,带运放的这价格我也感兴趣

网友A:
89C20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89C2051~~~~~~~~

这个没有运放的吧

网友:
这个价位,有OTP可能还有

网友:
如果有KK级的用量,估计还能找到。。。。。。。

网友B:
没听过带运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带运放的

中颖还真有带运放的sh79f08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颖还真有带运放的sh79f082

哈哈!涨姿势了,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是比较器!

网友:
老妖的单片机好像有,不过价格应该没那么低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奇葩的单片机 帮顶

网友:
找找台湾的单片机,可能会有。

网友:
这个要求有点高

网友D:
找两个AD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中颖是有,但是价格没这么便宜而已SH88F4051 或者SH88F2051 价格都在一块多

网友:
看看义隆的有没有

网友:
STC15W204S,价格可能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两个AD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是正道。。

网友:
我那里好像有8脚带两路比较器的,但没有运放